请问大家在电路上是如何处理交流声的。

楼主(2021-02-17):
先祝大家牛年快乐,按照国家的倡议,不出门,不聚会,在家玩胆机总是对的,这次装的6n2、6p3,可谓是一波三折呀,因为电路图是网上现搜索来的,得到几个网友的质疑,大家都是实干家,我想想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虽然听感还行,总觉得电路的更改是否有助于音质的 提高,所以,又改了6n2两级放大再推6p3,主观感觉音量太大了,应该一级就够用,接着来的 问题就是交流声也跟着加大了。好像是处理交流声是个很多人遇到的问题,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壳接地,一点接地。都实验过了,还有少许的 交流声,大家还有什么好的 办法?

网友A:
交流声有很多种,有在喇叭里传出来的,也有不是喇叭里的,是变压器发出来的。要是变压器里发出来的,一可能是铁心松,二是鉄台共鸣。铁心松,就把变压器铁心处理一下就好了。要是从喇叭里发出来的,首先查看电源滤波情况,有好多电容表量是好的,安上不起作用或起作用不大。你可以并电容的方法式。滤波没问题。在用拔管的办法,从前级向后极拔,拔到哪没有了交流声,就是那一级进去的交流声。你可以看看你的布线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屏蔽线的问题现在的屏蔽线有好多都起不到屏蔽作用,在看看电位器的质量好坏。管子都拔了交流声还在,那就是你的布件的问题了。是电牛和输出牛的漏磁感应的。我经验少好像就遇到过这些情况。希望能帮得上你。你在问问别的老师。

网友B:
工频干扰有可能经B+引线引入(电源滤波不良)也有可能经前级管栅极以及前后级管灯丝引入。改变电牛摆位、前级栅极使用屏蔽线、灯丝接地、灯丝引线双绞、直流点灯、加强电源滤波,就可以消除它。

网友:
等楼下的,学习

网友:
6n2增益大,灯丝绕组最好有中心抽头,或者并一个电位器,滑动端接地。两级放大,每一级的信号线尽量短,最好屏蔽上。再去掉一级6n2,相信效果就很理想了。

网友:
结合我最近装耳放的经验,总结一下:胆机噪声可以分为:工频嗡嗡声;沙沙声(类似白噪音);低频自激(有规律的咚咚声)以及高频自激(自己没碰到过,汽笛声)。虚焊假焊以及管座接触不良也会引起噪声,是砂纸摩擦的声音,音量、频率等不规则,与前面提到的沙沙声区别明显,很好判断。

网友:
自激的话就要重新走线。管子质量不合格也会引起自激。当时6p6p后级,一个声道总是低频自激,耳机上有200多mv的脉冲。两边管子调换之后才发现是管子挂了。。唉

网友:
白噪声一样的沙沙声是各种元件固有的噪声,一般不严重。可以降低前级放大倍数或者选用低跨导后级管。现在我的耳放,白天在室内时,耳机插与不插,听起来根本没有区别,夜深人静时也要费力听才能听出来一点点噪声。

网友:
一点接地,灯丝平衡接地,有些还要垫高灯丝电位,高压CLC滤波就可以了,你用两级6N2增益太高引入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声有很多种,有在喇叭里传出来的,也有不是喇叭里的,是变压器发出来的。要是变压器里发出来的,一可能 ...

谢谢你的 耐心解答,我感觉是变压器的哼声。如果没有 灯丝的 中点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频干扰有可能经B+引线引入(电源滤波不良)也有可能经前级管栅极以及前后级管灯丝引入。改变电牛摆位、前 ...

谢谢,经验很丰富,我觉得是交流哼声,明天换一下滤波电容看看,我是用两只220微法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声有很多种,有在喇叭里传出来的,也有不是喇叭里的,是变压器发出来的。要是变压器里发出来的,一可能 ...

谢谢,分析的很到位,我也 怀疑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明天 实验一下看看效果再回复大家。现在,前级改成了 单级6n2,觉得声音不够靓丽,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首先上张电路图。单端或是推挽也不说。

网友:
我按照以前的老扩音机电路图制作的6N2推6P3P《推挽电路》没有交流声,跟电子管收音机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上张电路图。单端或是推挽也不说。

电路图已经更改多次了,前面我的帖子里有

楼主:
这是最早的 电路图

这是最早的 电路图

这是最早的 电路图

网友C:
第二级阴极电阻怎么这么大?其实只要一级就行了。将电源的30瓦80欧电阻换成扼流圈或者电容倍增器(电子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级阴极电阻怎么这么大?其实只要一级就行了。将电源的30瓦80欧电阻换成扼流圈或者电容倍增器(电子滤波 ...

虽然这个 电阻大,但是也 工作了,没看出来有什么影响。这一点电位100多伏。因为这个,把这级去掉了。

网友:
6N2有不少质量不好的,怎么做都有交流声,要上直流灯丝。是不是撞到了,根据我的经验,遇到这种管子直接直流灯丝,

网友D:
不然你以为凭什么在啥都差不多的情况下6N4要贵好几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 耐心解答,我感觉是变压器的哼声。如果没有 灯丝的 中点怎么处理??

我从来没用过这种电路,没这方面的经验。我玩的都是灯丝两根线一跟接地另一根去灯丝。可也都没交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然你以为凭什么在啥都差不多的情况下6N4要贵好几倍。

6n4灯丝都是螺旋的,就是降噪的措施之一。把灯丝激发的电磁场约束在螺旋线之内,不让它发散到其他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级阴极电阻怎么这么大?其实只要一级就行了。将电源的30瓦80欧电阻换成扼流圈或者电容倍增器(电子滤波 ...

这是把另一半6n2做成阴极输出级了。。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 耐心解答,我感觉是变压器的哼声。如果没有 灯丝的 中点怎么处理??

灯丝两端并联一个电位器,滑动端接地。调整电位器直到交流声最小。或者可以试试一端接地,然后灯丝两端并联零点几uf的电容

网友E:
你这个布局不好,小信号路径成Z字型,易受干扰。
建议输入端子放到右上角,音量放到原输入端子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布局不好,小信号路径成Z字型,易受干扰。
建议输入端子放到右上角,音量放到原输入端子处。

非常有道理,谢谢。

网友:
产生交流声的原因很多,你可以在坛里搜索一下,这样的帖子非常多。两级电压放大,你试试把6N2换成6N1,管脚定义相同直接插。换6N3也可以需要改脚。可能会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