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老师傅看看什么牌子黑白电视上的电路板

楼主(2021-02-17):
请求老师傅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牌子黑白电视上的电路板,全分体件,主板后面印有(蘇州),有图纸请求张电路图!

网友:
我当年搞这种分立高压包,是吧高压腔体用钢锯拉掉;把高压硅堆两头打磨好焊在高压线和高压包接口上,根治了高压腔体受潮拉狐问题。

网友A:
是苏州产 孔雀黑白电视机的电路板吗?

网友B:
查一下苏州孔雀牌12寸或14寸黑白电视机的线路图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对得上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苏州产 孔雀黑白电视机的电路板吗?

不知道,就有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苏州孔雀牌12寸或14寸黑白电视机的线路图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对得上号的吧。

就有块板子,打算打理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有块板子,打算打理好

黑白电路相对简单些,电路图应该可以找到。可以逐级检修检测   最好找个显像管  这样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白电路相对简单些,电路图应该可以找到。可以逐级检修检测   最好找个显像管  这样可以正常使用了

显像管也有,

网友:
那个年代维修这样的全分立件黑白电视还真劳心,光是在霉雨季换硅柱、正(反)向高压包就很烦人,高频头也是故障高发点,如再遇上非正规厂的配件,老是有返修的原故障机,不赚钱不说,对维修信誉都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回想起都觉得很闹心。不过,能修这样的全分立件机,技术还真得过硬。

网友C:
看印板有全联一体化FBT的位置,建议楼主用体FBT换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印板有全联一体化FBT的位置,建议楼主用体FBT换掉它。

为啥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换了,

可靠性和寿命都比分离的高得多。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
分立的FBT,就是本身不坏,恐怕也用不长,所以换成一体FBT的可靠性会有显著的提高。

网友:
这种高压包低压和高压线圈,,一般不大坏的,高压二极管喜欢坏,现在不好找。如果板子上高压包没坏,可不换。玩的是那个年代的情节,就像大家都喜欢过去的草帽管,道理一样。

网友D:
找到了,和青岛35HD1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和青岛35HD1一样

是青岛吗!

楼主:
谢谢ヽ(^0^)我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

谢谢ヽ(^0^)我对比下

网友D:
应该是仿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仿造。。。。

可否发张清楚点的图,我对比看不清楚

网友:
印刷图还是电路图?

网友:
有一些黑白和彩色电视机零件,有需要可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发张清楚点的图,我对比看不清楚

论坛限制上传图片大小,想看清只能拍局部,或者微信传给你

网友(2021-12-08):
如果是苏州孔雀,那就是12寸的,14寸的板子长宽比例跟这个不一样,高压包是一体式密封的,板子也是印字的。

网友(2022-01-08):
引用 楼主:
为啥换了,

分立高压包可靠性很差,非常容易打火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