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21-02-17):
以前曾发过一贴。但不知为何,至今没见有爱好者回应。今天再次发贴求助!
希望有上海求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出产的m0DEL,Si47F,万用表电路图的万用表爱好者,能提供一份电路图。謝謝。

网友A:
这台万用表有什么特殊线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万用表有什么特殊线路吗?

R1一1K,采用3V供电R10K是9V供电。已修好交流与直流不能同步相顾,需要了解表头确切的数据。以便推断各分流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一1K,采用3V供电R10K是9V供电。已修好交流与直流不能同步相顾,需要了解表头确切的数据。以便推断各分 ...

直流电流各档恢复正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流各档恢复正常了吗?

直流电流与电压基本正常!交流有误差!原表的动圈己烧坏!是从X宝上购得一只杂牌动圏配上的。原表中所有阻容元件都未动过。仍是原装货。此表一共2只从X宝20元购得,均表动圈不通。都己修好。多年了一直未能有准确动圈数据。反推比较麻烦。想有原始数据了解一下。适当更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流与电压基本正常!交流有误差!原表的动圈己烧坏!是从X宝上购得一只杂牌动圏配上的。原表中所有 ...

这块表是有点特色,交流电压档和直流500/1000电压档为9000欧姆/V。不多见,交流误差现象详细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表是有点特色,交流电压档和直流500/1000电压档为9000欧姆/V。不多见,交流误差现象详细情况怎么样?

虽然是一块外磁表,但表头的质量与老的30型表相比还是不如30型的。另外使用3V电压不放便。2节电池串连时时间长了接触容易产生不良现象!按照我这么多年玩表的手段反推表的数值应该是没向题!但是有点怕麻烦!假如有个原厂的产品说明书或电路图,那就放便多了。否则就要从50微安处开始校准电流。麻烦!总之感觉此表不如老30型!当初也是没玩过这个表,化20元弄回来过过手瘾的。卖家声明表头坏的!我弄回来后,在无锡一个卖家手里又买了2个杂动圏,稍回整理了一下调好平衡发现大体上与原来相当。电流电压电阻都大体相差不太,于是就扔那了。现在无事手痒,想再校准一下。看看是否有原始图纸。那样的话就方便多了。

网友B:
认真检查0.1V/50uA这个两用的基本档,即是测一次电压、还测一次电流。如果这个档的满幅电压准确度、满幅电流准确度都符合要求,那么,就说明表头的规格参数(内阻和灵敏度)没有问题

这是因为,按这种档位的扩展原理,如果表头的规格参数(内阻和灵敏度)有问题,那么,满幅电压准确度、满幅电流准确度必有一个出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真检查0.1V/50uA这个两用的基本档,即是测一次电压、还测一次电流。如果这个档的满幅电压准确度、满幅电 ...

你说得很对其实只要从整机的电流挡整理好!表基本上就误差不大。但如果动圈做数据有差异!灵敏度与内阻还是很难匹配好的!否则一枝动百枝遥!要换许多划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很对其实只要从整机的电流挡整理好!表基本上就误差不大。但如果动圈做数据有差异!灵敏度与内阻还 ...

此表50微安档必须正确,否则交流电压无法校准。

网友:
曾经也在网上买过此表,结果该表的动平衡极差,测量误差也大

没想到啊,上四表厂造的万用表指针表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真是悲哀!

后来自己贴了来回的运费退回店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