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调幅发射

楼主(2021-02-17):
可以有4个业余频段

网友:
想法不错,是实现方波调幅的吧?

楼主(2021-03-19):
方波变正弦波太简单了。世界上很有名的短波电台(水手电台)用的大部分都是方波,我们的思想太僵化了,

楼主:
FEP[AS0MPJ(A6E9XDJPMDM7.jpg 这个电路可以在收音机频段,和1.8mhz.3.8mhz。收发都可以,又是个cw自动键。LED显示点画

网友:
楼主不来点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波变正弦波太简单了。世界上很有名的短波电台(水手电台)用的大部分都是方波,我们的思想太僵化了,

请教大师,方波变正弦波电路是怎么样子的,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师,方波变正弦波电路是怎么样子的,请赐教,谢谢!

你知道方波的组成吗,任何一个 方波都可以看成有无数个正弦波组成,具体的有傅里叶公式展开,加给适当的滤波器就可以得到一个理想的正弦波,

楼主:
我设计这个板子是个红外线自动键,大家都知道自动键价格非常的不便宜,利用红外线触发,通过单片机控制电台的收发,当然为了为了爱好者,加了些小功能,上面有个收音机ic可以做接收,通过程序可以发射3,8mhz以下的频率,调制方式有程序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师,方波变正弦波电路是怎么样子的,请赐教,谢谢!

通信对新手太不友好了,今天有点儿空儿,大约帮解释一下吧。

这个实现叫做pam脉幅调制,是用一个矩形脉冲去乘信号,脉冲是周期的,可以展开为傅立叶级数,频域分析的形状大约是个sinc辛克函数的离散样子,然后带通滤波,看电路板好像就是个2级rc滤波,由于这种调制方式本质是来源于采样,因此也有带限等要求,而且脉冲的宽度,越宽则滤波越难,带外的越多,所以发射的信号能量不会太大。
这些过程的目的是为了把脉冲变正弦,实现正弦调制,但只是一个近似,近似程度看滤波,而且能量损失很大。那么既然是近似了正弦幅度调制,就是我们常看到的收音机am信号,楼主选那个频率普通收音机就能收,自己做解调也很清晰,相干解调那些都行,最简单用二极管做包络解调就ok,论坛的大侠都玩的很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信对新手太不友好了,今天有点儿空儿,大约帮解释一下吧。

这个实现叫做pam脉幅调制,是用一个矩形 ...

来个方波变正弦波的电路看看呢,大篇文字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个方波变正弦波的电路看看呢,大篇文字看不懂

呵呵,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就可以近似了

网友:
当年做过一个对讲机,就是用脉宽调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就可以近似了

来个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