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做马兰士PM-11S2构架功放电路

楼主(2021-02-18):
马兰士PM-11S2与马兰士PM-14功放产品是不同年代的主打品种,仿制过PM-14获得很好的感受,就再仿制款PM-11S2。

网友A:
这个属于甲类的功放?,声音暖嘛

网友:
是呀,看来楼主对马兰士电路很有烟酒,去年修一台PM88,发现它的甲类电路是假的,散热片根本不热!希望楼主上一些马兰士的原版电路给同好交流,

楼主:

这次做这款功放时,先是按PM-11S3来打的板子,但最后还是做了PM-11S2的电路。
功放前置放大电路。
PB-11S3电路。
PM-11S2电路。

网友:
工程浩大,佩服楼主的毅力

网友B:
我也做过这个电路  ,感觉还不错   ,

楼主:
前置放大部分是利用原做平衡输出前级的板子做的,利用了原板的5/8。

网友:
配对容易   ,别人怎么 配不清楚     ,我用拆机的  ,  解决了配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甲类的功放?,声音暖嘛

只是小信号时呈甲类,每管电流300mA。与以前做的改良PASS平衡输出功放(甲类每管900mA)比较,控制力度稍小些。

楼主:
做仿马兰士电路,就用三肯管。

网友C(2021-08-02):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这个电路  ,感觉还不错   ,

那两个绿色的发光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绿色的发光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两个发光二极管是电压嵌位用的。

网友D:
Marantz这样功放机之所以贵,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配对管在选用中淘汰率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rantz这样功放机之所以贵,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配对管在选用中淘汰率较高。

实践证明,用图示仪选配管子比较靠谱。或结合测Vbe加直流放大率就可成功做成电路。

楼主(2024-11-22):
最近,天气转冷,听仿Marantz 11S2功放感觉声音有些差劲。打开检查,发觉左声道的二块板的大管静态电流为零,右声道二块板中有一块板的大管电流也是很小。调节多圈电阻,稍一弄就恢复了正常。静置半小时,再测,大管电流是稍有减少。准备去拍几个MF58热敏电阻在偏流电路中用下,改善对冷热环境的适应。MF58热敏电阻是随温度升高电阻值降低的。

网友E:
楼主方不方便传下高清原图用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方不方便传下高清原图用来学习一下。

FM PM11S2 平衡功放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今天拆下了左声道+的板,焊下了2K多圈电阻,测量刚拆下的半边电阻值是228Ω过了几分钟后再测是200Ω,说明多圈电阻的阻值是热胀冷缩的。在调整电阻时,中间有阻值跳动的表现,应该是这个电阻相当差。找了个500Ω的换上,试试结果会不会有改善。

补充内容 (2024-12-4 10:31):
多圈电阻的调节螺丝用起子压下也会有阻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