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请教师傅电脑的广告程序烦恼问题

楼主(2021-02-18):
最近被电脑里的各种广告骚扰得忍无可忍了,一开机,各种广告主要是游戏,接二连三地涌进来,有时候打字的时候它就跳出来,导致打字频频出现错别字,还有个规律,我只要在电脑里新建一个文件夹,操作的时候它必然要启动这些广告跳出的程序,你要等到它出现了,才可以进行你的操作,严重影响了电脑使用。
进入任务管理器去看,发现有如图的程序在后台,其实不止这些,还有的被我关闭了。
现在请教一下行家,以前的Win-XP操作系统,都会有个入口,控制开机的时候那些程序不运行的,现在的WIn-10系统,要从什么地方进入这种控制开机运行的地方?
谢谢在先了。

网友A:
在 任务管理器 有个页签是 启动 ,打开那个 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运行——msconfig.不一定在启动项里,有些软件和浏览器里就有。

网友:
电脑千万不要装什么360, 什么电脑管家,什么。。。。。
浏览器千万不要乱用,老老实实用系统自带的edge,不要听别人说什么edge慢啦什么的,那些跟你没关系。

安装任何软件一定要仔细看,安装包跳出来信息不对直接停止安装,任何对话框要仔细看,勾选一定要仔细看。

网友:
装个火绒安全个人版试试 ,比较干净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任务管理器 有个页签是 启动 ,打开那个 就可以看到了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msconfig.不一定在启动项里,有些软件和浏览器里就有。

好的我找找看试一下。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任务管理器 有个页签是 启动 ,打开那个 就可以看到了

刚才打开任务管理器,启动标签里只有几项,其他的标签也只有原来的安装程序,并没有这些广告。因此我可以不可以判断,这些广告程序是类似木马的东西,隐藏在什么看不见的地方,尤其是一些游戏广告或者页面,我在任务管理器里去关闭它们的时候,看到的是XX压缩、XX看图、XXWIFI等等,是否伪装或者前面那些东西本身就带着木马?
现在木马不木马倒是其次,我的需求是要找到它们的源头,不要干扰我用电脑。
可以帮忙出主意吗?

网友:
现在那些xx看图,xx助手,xx压缩,都是会弹窗的,是硬代码,只能找替代才能解决。
这些软件一般卸载基本不会弹窗,因此LZ最好列出你装了那些国产软件,是否必须的,
然后听听别人的心得,用那个软件替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打开任务管理器,启动标签里只有几项,其他的标签也只有原来的安装程序,并没有这些广告。因此我可以 ...

估计是 是XX压缩、XX看图,先卸载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 是XX压缩、XX看图,先卸载看看能不能解决

那些程序根本就找不到卸载的口子,应当是没有安装过,这个电脑只有我自己以前电脑里的Foobar2000,ACDSee3.2(老旧的程序了,使用了十几二十年的,从未出问题过,再就是微软的Office2000,也是老旧的用着习惯,Photoshop也是旧板,它们都是我旧电脑硬盘上拷贝过去的。再也没有其他的了,浏览器是Win10自带的Edag。所以我怀疑是卖家安装时在盗版系统里带上的。而且现在XX压缩、XX看图、XXPDF、XXwifi还会经常变换名称的。我不懂怎么从注册表里解决它们。
当然了,最坏就是重装系统了。这需要我去找别人拿到个干净的安装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程序根本就找不到卸载的口子,应当是没有安装过,这个电脑只有我自己以前电脑里的Foobar2000,ACDSee ...

推荐一下

除了吐槽,我们还可以自己动手解决流氓软件
https://bbs.kafan.cn/thread-1800227-1-1.html

网友:
重置此电脑。

网友:
不仅仅是360和电脑管家什么的有广告程序,现在太多的软件有,比如某狗输入法、免费的文档处理软件、解压缩软件、图片浏览软件、音乐播放器、视频播放器等等,你不可能一个也不安装,还是想办法处理掉,有款软件叫“火绒”,可以了解下

网友:
1、先开始-运行-msconfig,服务项,勾选隐藏micorsoft,然后逐一百度剩下的服务项。
2、启动项 逐一百度各项含义,去掉不常用软件开机项。
3、开始 -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点击发布者,然后观察无姓无名软件,删除可疑软件。观察常年间软件,有没有额外帮你安装什么子项目。
4、装个360 流氓软件,优化掉小流氓软件后,卸载。
5、注意软件使用安全,如养成常用软件各项设置手动设置的习惯,随手关闭各类推介新闻、信息等“便民”服务设置。
6、下载软件检查是否有一条龙的捆绑安装行为。

网友:
15楼的主意不错,先用大流氓打小流氓,再除掉大流氓。可以参考上面几位说的,下载一个火绒安装。

网友:
去年12月份我也遇到过,就是XX压缩、XX看图、XXPDF、XXwifi,卸载了又自动安装。在程序列表里面看近段时间安装的所有(不是我安装,不是人为安装)都卸载了还是不行,好了一两天又会自动安装上。
系统启动项里面都是空白的,就连安装有的电脑管家我都不给他启动,但后台那几个自保进程是关不掉的。
我解决的办法是,卸载那些自动安装的流氓软件后,使用大流氓电脑管家全盘杀毒,找到了好几个隐藏在浏览器等文件夹里面的木马,当使用那些常用软件后它就偷偷半夜下载流氓软件自动安装。全盘杀毒、修复浏览器后重新启动系统,允许大流氓电脑管家跟系统启动“看家”,一个多月来再没这些小流氓软件影子了。

网友C:
网上有干净的原版系统(要耐心找)
原版干净的装好后桌面上只有一个垃圾桶,有第二个以上的都是封装过的(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楼主的系统已经被多个流氓侵入了,越杀毒越不干净。用原版重装。
一定要裸奔
我90年开始用电脑,一直裸奔,连个输入法都不装。IE看在线视频是占CPU最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干净的原版系统(要耐心找)
原版干净的装好后桌面上只有一个垃圾桶,有第二个以上的都是封装过的( ...

木马!是木马,每次新建一个文件夹或者拷贝文件,都会出现这些垃圾程序,每天一启动,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任务管理器关闭这些程序后才工作。经常是把网络关闭了工作才会安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木马!是木马,每次新建一个文件夹或者拷贝文件,都会出现这些垃圾程序,每天一启动,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 ...

重装干净的系统,

阅览器用UC、世界之窗,谷哥等,没特殊需求不要用其它360等等阅览器

软件我是外行,我喜欢重装简单可靠。

现在国内应用,下载安装大多会附带多个流氓。有些就是马上删除也没用。

我不懂软件,我用个笨办法:10元找个旧硬盘再装个系统,双系统对付流氓(万一主用系统崩盘,这个备用的还能开机读出主硬盘里的东西,我感觉硬件双系统比一个硬盘里装二个系统对付流氓更好)放心裸奔(其实病毒都是杀毒定情投入网络的,普通人放毒无利)
如想网上下个应用?那就先在这个旧硬盘系统里下载和安装,看看满意和稳定后,再装入主用的硬盘系统里。

我还是用回W7
W10系统会经常自动升级,我不喜欢。用过多种方式都无发永久取消自动升级。

我因裸奔,还在用下面的配置,上网不卡的。要是装个杀毒,或有后台小流氓,那就卡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干净的系统,

阅览器用UC、世界之窗,谷哥等,没特殊需求不要用其它360等等阅览器

目前我还没法找到干净的系统安装盘(文件包)要等我的侄儿有空了,找他要或者借来用。现在还能对付得过去,真到哪一天实在不能忍受了再做打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那些垃圾,这个新电脑我没安装几个软件,最多5个,都是上一台电脑拷贝过来的,按理就可以跟上一台一样很干净的,没想到哟这么多隐藏的类似木马的东东。
它们的特点是,一开机就来一堆,一建立新文件夹也来一堆,拷贝个文件也来一堆,简直没法工作了,就要先把任务管理器里的程序消除掉才平安无事了。

网友:
u盘都不用找别人借,自己都能干,win10系统不用装360以及任何什么防病毒的软件,系统自带。想要不弹广告,不要乱装东西!!最好装官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