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自激变换器图的理解问题

楼主(2021-02-18):
最近在入门电源类制作,今天看见一个VFD驱动电路,不明白红圈圈住的元件是干嘛的

楼主:
我对工作过程的理解是:
上电- Q微导通- M微导通- 变压器一次主绕组有小电流- 辅助绕组有小电流,极性上正下负-对C(105)充电,形成充电电流- 此电流反馈到Q基极,加速以上过程,使M完全开通
M完全开通后绕组中电流变化逐渐消失-辅助绕组感应电势消失- C充电停止,并通过D、Z(6.8V)放电- Q和M都退出饱和-但主绕组电感量较大,电流会维持一段时间才下降-辅助绕组极性下正上负-此电压使Q加速截止,M加速关断,直至主绕组电流为零,电路回到初始状态
问题来了:
1、以上理解是否有误?请指正
2、辅助绕组下正上负时,C(105)的极性是怎样的?
3、红圈圈出的电路,是如何实现反馈控制作用的?
4、辅助绕组对地的10微亨电感,是为了防止关断过程辅助绕组中电流反向,还是为了产生一个电动势,与辅助绕组的电动势叠加而加速关断?如果去掉有什么后果?

网友:
以下理解的也许不对
因为是正反馈,4148和1k电阻旁路了负脉冲,正反馈过强时,稳压管导通通过电阻接地旁路正反馈信号。

网友A:
稳压电路,电容CD上充得电压越高,稳压管A端电压越负,到约-6.1V左右时,Q截止,实现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路,电容CD上充得电压越高,稳压管A端电压越负,到约-6.1V左右时,Q截止,实现稳压

感谢指点,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