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诺模图

楼主(2021-02-18):
\n\nLC诺模图

装矿机的基础运算之一就是lc谐振,现在运用各种计算器工具可以比较方便的使用这些参数去计算,速度也非常快速和好用。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使用诺模图图解也是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在此,我们将LC诺模图的实际绘制和标定方法叙述如下。

众所周知LC谐振时,其谐振频率为

f=1/(2*pi*(L*C)^0.5)

当我们使用一定的图形时,便可以将这三者关联起来,这是解题的基础。

我们的成品使用Z图,而原理则使用拉直之后的90度z图进行解释。

当我们讲A(电感标度)区域标为线性时,其范围为零到k ,那么当我们选定一个c点(电容标度)时,频率标度将会以非线性而一一对应的关系体现在B区域上。

之后,当我们在电容标度上选定一个D点时,A区域通过D点映射到B区域范围会减小,而B刻度仍然成立,通过数学方法可以简单计算验证。

同理,如果我们提前标度上电容标注中间点,那么我们就可以用A标度完全推出可以使用的频率标度,然后使用频率标度配合电感标度去推出纵轴电容标度上的标度,或者二者兼施,便可使用。

但是由于此图体积过大,绘制不便,我们将此图压缩成z型,上述关系仍然成立,且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并加长了电容标度,一举多得。

本绘图使用矿机中波参数。本次设定电容标度中间值为200pF,首先绘制于图中。
电感标度尺为0至480μΗ,为线性分布。可根据自己喜好提前绘制(如果你想以电容为线性分布,斜线标度尺上标注电感也可以接着下面类推。)

接下来的标定工作,请使用计算器。

标定工作请使用一把直尺,标定工作其实就是在确定的两条轴上的两个参数点去延长至第三轴上的某个点,从而进行各种标定。

当然绘制是会有误差的,如果可以使用电脑,那么效果会更好。

首先我们通过末端的线性电感标度最大值480μΗ,计算可得频率标注最低值为513.67kHz,同理可得最高值频率无穷大。

200pF以下的电容其刻度值刚好与长度平均分割的频率标度尺一一对应,所以可以直接定点画出,不需计算,且精度很高。

将最低频率值与线性电感标度标注进行参考,标度出200pF以上的各电容值,这项工作请使用专用的LC三项参数计算器。

全范围电容值与线性电感值都有了,两项同时参考进行绘制频率刻度。

这张图的使用也很方便。当我们知道已知的两个参数值时,在标度尺上使用直尺通过这两个参数值点,在第三条标度尺上通过的点所对应的刻度就是得出值。

当然,这张图是以中波为例,个人使用,还请参考自己所需进行个性绘制。

这里提供一张参考图片,参考图片上对于三种常用的电容(500p,360p,270p)已经做了特殊标定。

图绘制的越大,其精度越高,以后的标度工作会精细和顺利,使用时也会得到更加精准的结果。

祝好运!

实际可以使用的图

实际可以使用的图

理论验证图

理论验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