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12AT7推6P14的功放

楼主(2021-02-18):
     该图供参考,适合初级爱好者试装,配以良好的输出变压器,书架式音箱会出好声音的。
12AT7 6BQ5  12at7 6BQ5  12AT7 6BQ5  12AT7 6BQ5  12AT7 6BQ5  12AT7 6BQ5

网友:
6CA4(EZ81)整流管国产没有参数相同的,国外产品价格不菲,可以用两个6Z4或1N4007替代。

网友:
一二级的地线连接是否需要改动一下。
这样
或者这样

网友A:
最后一图的“歪率特性”那个曲线图的横轴单位我感到单位有问题。猜测应该是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的“歪率特性”那个曲线图的横轴单位我感到单位有问题。猜测应该是输出功率。

那个没错,是频率/失真曲线图,

网友:
另外,标题不大准确,电压放大管是12AT7,标题写成了12XT7。

楼主:
谢谢,老师与坛友细致对照纠错。

网友:
最近正在谋划此机 多谢版主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的“歪率特性”那个曲线图的横轴单位我感到单位有问题。猜测应该是输出功率。

我也觉得是!

网友:
太养眼了,看上去舒服

楼主:
      日本文化源于中国,其留学生(遣唐使团)乘坐大木舟漂洋过海到中原取经学习,十之八九葬身鱼腹,能返者寥寥。至今日文还保留了许多汉字,日本还有书法家。
      对日文大大的不知,电路图是工程语言,几乎世界通用。那就看看它的特性曲线吧!
      图3曲线是:输入输出电压特性曲线,可以看出近似于直线,也就是说两者几乎是线性关系,这一点很重要。
      图4曲线是:频率响应特性曲线,可以看到其频率范围,以及对不同频率信号放大的的均匀度。
      图5是失真度特性,绘出了3条不同的频率下的失真率曲线,100Hz(+号)1000Hz(O号)10000Hz(X号),纵坐标表示失真度(%)横坐标表示输出功率。比如1KHz-2W输出的失真度3%。
      图5中把输出功率印成了——周波数(Hz)。

楼主:
补充一下EZ81整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