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听听超级cvd

楼主(2021-02-18):
声音还可以,放很长时间了。

网友A:
VCD的前半代CD-G,现在都看不到了,数量肯定少,流行时间极短,怀念

网友:
初期VCD是由CD直接改装过来的,音质应该很好的。

网友:
cvd和SVCD后来统一成超级vcd了,再后来就下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D的前半代CD-G,现在都看不到了,数量肯定少,流行时间极短,怀念

CD-G其实是CD的后半代
CD-G的格式是CD格式,把CD格式里的保留字节存储图片了
音质和CD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VCD的声音是压缩的。他们之间,只是存储方式光盘格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