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引脚怎么定

楼主(2021-02-18):
得到一只老电子管电源变压器,引脚没有标注,不知道怎么用,大家给看看这引脚都是怎么用的,通过测量直阻看图,怎么感觉着初级和高压是自偶的呢,这样是不是不安全那。

网友(2021-04-17):
这都弄不明白,别玩电子管了,买个鱼竿钓鱼算了

网友(2021-02-18):
你的两个图有矛盾,按第一图(红色数字)很显然你把,7,8连上,6;9接220V;2:4就是6.3V灯丝绕组,3是高压中心头,黄线静电隔离的焊片接地。

网友:
如果有信号发生器就好办了,输入50Hz的正弦信号,然后测各个绕组的输出,计算匝数比

楼主:
6  9脚不是连在一起的,只是6脚有根线在9脚绕了几圈。测量阻值是按实际测量位置花画的,6 8脚间20欧姆,79脚间18欧姆,68和79不相通。看阻值123间阻值大应该是初级或高压级,68  79阻值小应该是次级且是低压级,看对不。

网友:
猜一下,7,8连上,6,9是电源220V,4,5是灯丝6.3V ,1,2,3是高压

网友:
挑一个电阻大的一组,通上电,测量每组电压。看电压比。最好在有个变压器用低电压送电这样安全。

网友:
除了测量各绕组的电阻,还应从抽头的前、后位置,一般初级绕组在里边,然后是隔离层,接下来是次高压、灯丝绕组在最外层,这只是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其实,看引出线就能猜出来。最靠近里面芯柱的一个绕组是初级220V,或两个绕组是110V+110V,最粗的漆包线直接引出的是灯丝6,3V,剩余的三根较细的线是次级高压,单独的一根谁也不连接的是屏蔽层。

网友:
玩电子管这个应该是个常识了。第一次玩的例外吧。

网友:
楼主清楚了吗?下面大家异口同声,答案都一样。至于为什么6脚有根线在9脚上绕几圈,那就是一个电容。220V输入接个电容,可以防止机器的高频噪声串入电源线,影响别的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对电源变是真的不了解,6789绕组是110V和220V适应用的,两个绕组同名端并联后是接110V用,78连起来 ...

你说的不对,4 5两个漆包线是变压器里边的隔离接地,并且4 5是想通的,与其它头不通怎么出6.3V?再有一般都是阻值大的是初级,你说的就有问题了。这个是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肯定有一组高压和低压输出,所以你说的不对了。

楼主:
1  3和 2 3  阻值大并且1 2 3 都想通,首先排除1 2脚为初级,也就是说的两个110V串联,原因是这样接就没有高压次级的端子了。这样如果其中一个是初级220V,另一个是次级的高压输出,这种情况对于高压次级来讲不就是自耦输出了么,这样是不是不安全啊。

网友:
怀疑你的变压器是不是收音机的。按理说老收音机的变压器的抽头大多是十二个抽头或更多。或者十个。初级四个因为那时有110V和220V的电压这4个头是必有的,次高压3个头也是必有的,因为它不可能做半波整流,也不可能用硒整流片,那的串好大一堆。灯丝就的两组4个抽头,外加一个静电隔离1个这是12个头静电隔离也是必有的,因为那时还没有用电容来消除静电干扰的技术,用电容来消除静电干扰是后来才有的。你这才九个头我看不像是收音机的,是其他什么仪器上的。或其他用途的变压器。

楼主:
肯定是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我是在老板子上拆的,这个不用质疑。现在我是怀疑当时生产长偷工了 弄了个初级和次级高压自耦,怕不安全。还有一般初级和次级高压都是西线,阻值必然是高阻值,次级低压电流大线径大,阻值是小值,这个没有什么质疑的吧。

网友:
    楼主,你已经肯定是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应该是清楚的,1-3和2-3应该是两组次级高压,3是中心抽头,两组阻值有大小是因为里外层,外层线的总量要多,6-8,7-9是两组110V初级,阻值有大小也是因为里外层,4-5你感觉是想通没有阻值,应该是6.3V,线粗,电阻几乎为零,早期有的收音机变压器全部电子管灯丝都用用一组6.3V,至于屏蔽层有的可能没有,我以前碰到过制造时屏蔽层引线已经夹到铁芯里了。看线圈电阻,次级高压是2百多伏,线圈是1百多欧,初级220V,线圈是约40欧,次级高压是全波整流,一组线圈负担一半电流,线就细,初级是全部功率,线比次级高压要粗,阻值小很多,所以,你理解的阻值大的是初级是不对的。接上220V测量就清楚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今天找了个有220V次级的变压器试接了老变压器,跟大家分析的一样,78短接69接220V后,45间6.3V,13和23间是双210V。还有个问题,用电子表测量各个引脚间都有电压,大的250V小的30~40V的样子,用机械表电压档每个档位测各个引脚都有5~6格的样子,是不是感应电啊。按现在的接发,各绕组间阻值看前边图片,绕组间没有短路。

网友(2021-04-16):
为安全,在不知绕组情况下,输入端串接一个小瓦数白炽灯测试。

网友:
直接接入220市电串接220v小瓦数灯泡。这样很容易区分绕组

网友:
220v小瓦数起保护保护作用。

网友:
将7和8短接 6和9输入220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