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白版的6p14,有问题想咨询一下?

楼主(2021-02-18):
春节期间做了白版线路板的6p14,有问题想咨询一下,一两声道左声道电压正常,但右声道屏极电压和阴极电压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是本人的原设计电路,电子管配对后左右声道屏压和阴极电压基本一致。
现在右声道屏极电流过大(81mA,正常情况小于33mA),造成输出变压器和阴极电阻压降过大,一般是耦合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刚才的实测值,与原电路对照,扼流圈为新换的,直流电阻减小,第二级滤波电容加大到200微法。市电 ...

白版 治学严谨  一丝不苟,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耐心回复学生的问题!  真诚感谢白版指教!!!

楼主:
春节期间做的6p14

补充内容 (2021-2-19 09:44):
这张测量图片有点错误,第一级是6N2,不是6N3.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右声道屏极电压这么低?阴极电压这么高?

楼主:
左声道阴极电压很正常

网友B:
屏极、帘栅极电压太低了。查查阴极有没有元件装错,没有的话就是电压高的那边6p14挂了。

网友C:
仔细看看两只管子都是6P14吗?我就曾把一支6P15误当6P14插上后就出现过两声道电压差距很大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极、帘栅极电压太低了。查查阴极有没有元件装错,没有的话就是电压高的那边6p14挂了。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两只管子都是6P14吗?我就曾把一支6P15误当6P14插上后就出现过两声道电压差距很大的现象。

都是6P14,只有6P14,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本人的原设计电路,电子管配对后左右声道屏压和阴极电压基本一致。

现在右声道屏极电流过大(81mA, ...

就是按照白版的这个线路安装,安装时已经测量过元件的阻容值,没有太大的差异。我要重新检查一下,是否有焊接上的问题。谢谢白版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白版的这个线路安装,安装时已经测量过元件的阻容值,没有太大的差异。我要重新检查一下,是否有 ...

有些电容用欧姆表测试没有问题,但是在直流高压情况下漏电会加大。先把右声道耦合电容换掉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容用欧姆表测试没有问题,但是在直流高压情况下漏电会加大。先把右声道耦合电容换掉再看。

好的,谢谢白版指导!

网友D:
左右声道两管对调,可以确定是电路还是管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右声道两管对调,可以确定是电路还是管子的问题。

检查过,是电路元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容用欧姆表测试没有问题,但是在直流高压情况下漏电会加大。先把右声道耦合电容换掉再看。

检查了各点对地阻值,发觉是栅极电阻和阴极电容问题,把两个元件换了,左右声道的电压差别不大。同时把电源滤波后的电阻值降低到100R左右,现在已经正常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以下是重新测量的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了各点对地阻值,发觉是栅极电阻和阴极电容问题,把两个元件换了,左右声道的电压差别不大。同时把电 ...

那俩6p14现在舒服了,准备亮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了各点对地阻值,发觉是栅极电阻和阴极电容问题,把两个元件换了,左右声道的电压差别不大。同时把电 ...

6N2灯丝电压有点儿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N2灯丝电压有点儿高了

电牛问题,想利用这组输出加个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俩6p14现在舒服了,准备亮嗓了!

正在听……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牛问题,想利用这组输出加个发光二极管

串个电阻,电压调到6.3V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个电阻,电压调到6.3V附近。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了各点对地阻值,发觉是栅极电阻和阴极电容问题,把两个元件换了,左右声道的电压差别不大。同时把电 ...

能否说说栅极电阻和阴极电容具体故障,因为从现象看,只有耦合电容漏电或因为焊接原因造成阴极、栅极间漏电(极为罕见),使电栅极带有正电位才能出现这个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说说栅极电阻和阴极电容具体故障,因为从现象看,只有耦合电容漏电或因为焊接原因造成阴极、栅极间 ...

白版您好!我是在检查比较左右声道各焊点对地数值时,发现这两个元件的数值差别太大,就把这两个元件换了。换下的电容没问题,但电阻有问题,这两个元件换了以后,重新测量左右声道的电压,就是上图的数据。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我的焊接问题

网友A:
搞清楚故障原因是为了总结经验,不知道栅极电阻对地测试数据是多少?阴极电容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清楚故障原因是为了总结经验,不知道栅极电阻对地测试数据是多少?阴极电容有什么问题?

现在看了当时的数据,发觉栅极电阻没问题,但当时只是换了这个电阻和阴极电容就正常了。当时的的数据如下:

按箭头方向测量

楼主:
经过昨天晚上几个小时的开机,刚刚测量的阻值如下:

楼主:
和前一次测量的差异很大,但两声道基本上一样。应该说白版设计的电路很好,中频人声讨人耳朵,听口水歌最好。

楼主:
谢谢白版及各位老师的热心指导。

楼主:
换了一个6N2,再测量一次,数据如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6N2,再测量一次,数据如下图

忘了上图片

楼主:
因觉得扼流圈有哼声,昨天用电阻替代,测了一下8欧输出,比原来的大了很多,原来的为1.35mV-2.75mV,现在有9mV。另外,我也把负反馈电阻改为3K,并了一个47p的电容,失真没那么大,高频好了一点。没有仪器测量,可能是心理作用。

网友A:
扼流圈有哼声可以紧固一下,也可以浸漆。我的扼流圈利用海尔空调柜机控制板的电源变压器改造的,硅钢片改插前电感5H,改顺差后电感>2H(电路图上1.3H是最早制作的一个,绘图时没有更改)把次级拆除,用手头的0.27mm漆包线绕满与初级串接,铁芯改顺插,外框用台钳子紧固。扼流圈感抗=2πfL,2H感抗为1256欧姆。如果替代电阻较小,交流声会明显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扼流圈有哼声可以紧固一下,也可以浸漆。我的扼流圈利用海尔空调柜机控制板的电源变压器改造的,实际电感2H ...

谢谢白版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本人的原设计电路,电子管配对后左右声道屏压和阴极电压基本一致。

现在右声道屏极电流过大(81mA, ...

6P14 手册给出的 屛对地259.18V  阴对地9.18V  屛流34MA  阴极电阻270欧
您的电路中         屛对地250 V      阴对地8.2V   屛流30MA  阴极电阻270欧

请问白版 上面2组数据相差这么大,那么在实际调试中 依据哪些原则(只用万能表)
就能判断 屛压 屛流已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6P14 手册给出的 屛对地259.18V  阴对地9.18V  屛流34MA  阴极电阻270欧
您的电路中         屛对地250  ...

电子管参数离散度较大,手册给出的是多管平均值,一般屏流在±10%(有的资料给出±30%)以内都是允许的。因红灯711电源变压器GB45-160次级电流只有60mA,为了长期使用的安全,把屏流控制在30.4mA,这个实测数据是俄罗斯6BQ5/EL84管测得的,左右声道基本相同,北京6P14T屏流达34mA,而且左右声道有差别,一般以输入信号电压变化,阴极电压不变来判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参数离散度较大,手册给出的是多管平均值,一般屏流在±10%(有的资料给出±30%)以内都是允许的。 ...

您是有意压低屛流。。。谢谢白版指教!
请问 当输入信号电压变大,阴极电压也变大时,阴极电阻要变小 还是要调大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谢谢白版指教!
请问 当输入信号电压变大,阴极电压也变大时,阴极电阻要变小 还是要调大呢 ...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偏压电阻大了,简单的试一下就知道了。要想达到电子管手册给出的标准值很容易,这个电路整流输出端电阻是调整高压的,改变帘栅极和阴极电阻可以调整屏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偏压电阻大了,简单的试一下就知道了。要想达到电子管手册给出的标准值很容易,这个 ...

谢谢白版指教!

请问 胆机输出牛 有4和8欧2组输出,用8欧组 接8寸 8欧纸盆喇叭,用4欧组接3寸4欧小喇叭做高音  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谢谢白版指教!

请问 胆机输出牛 有4和8欧2组输出,用8欧组 接8寸 8欧纸盆喇叭,用4欧组 ...

这样接相当于两个喇叭并联,初级阻抗降低到一半,造成阻抗不匹配,同时容易损坏高音喇叭,正确的接法是高音喇叭串一个电容和适当电阻与低音喇叭并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相当于两个喇叭并联,初级阻抗降低到一半,造成阻抗不匹配,同时容易损坏高音喇叭,正确的接法是高 ...

谢谢白版指教!

您的6P14  三极接法  堪称精典!  请问  6P14的帘栅连120欧接屛极,这帘栅上有大约多大的电流通过?

网友:
白版设计的线路很容易做,一装就响而且好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谢谢白版指教!

您的6P14  三极接法  堪称精典!  请问  6P14的帘栅连120欧接屛极,这帘 ...

这是刚才的实测值,与原电路对照,扼流圈为新换的,直流电阻减小,第二级滤波电容加大到200微法。市电电压224.7V,原数据是调试阶段测试的,电源输入端接了自制的步进调压器,前后相差7V:
左声道6BQ5/EL84屏极电压260.9V,阴极电压8.4V,屏极电流31mA;屏极,帘栅极电阻119.8欧姆,屏极、帘栅间电压336mV,帘栅极电流2.8mA.

楼主(2021-06-29):
为了折腾,前一段时间在网上买了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这两天把自己用白版的线路装的6P14单端测量一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白版主设计的这个线路很优秀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了折腾,前一段时间在网上买了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这两天把自己用白版的线路装的6P14单端测量一下,也是 ...

图片呢?

楼主:
h]14494345

5KHz

5KHz

10KHz

10KHz

15KHz

15KHz

20KHz

20KHz

30KHz

30KHz

楼主:
这是左声道的方波图,右声道的方波也差不多。证明白版设计的电路很优秀!很优秀!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