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收录机机芯用什么润滑油?

楼主(2021-02-19):
塑料要用白脂润滑

网友:
普通黄油即可

网友:
我也有一台,收音正常,放磁带不转。

网友:
我用的是这种7501高真空硅脂

网友:
数字表的刀盘也用它做润滑,效果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凡士林?医院应该有吧?这个容易得到。

药房有卖,十几块钱一大罐500克,我买来冬天涂手防干裂。

网友:
我用SW-92SA润滑油

网友:
请问,用机油润滑有啥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