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列DOS软盘映像,如何操作?

楼主(2021-02-19):
在virtual box 或者virtual pc上挂在为软驱,然后安装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virtual box 或者virtual pc上挂在为软驱,然后安装啊

光盘上有120个系列。每个系列(目录)中有3~12个img顺序文件。

一个一个地装入?太麻烦了。

有没有“批处理”的方式,或者一键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地装入?太麻烦了。

有没有“批处理”的方式,或者一键切换?

DOS时代游戏就是一张一张软盘折腾的,有的软盘还带加密,解压出来就没用了

网友:
img就是物理扇区镜像
主要看文件系统,比如早期dos常见到是fat12
使用镜像工具或者16进制工具可以打开,合并文件
如果是加密的话需要专用解密程序

网友A:
DOS时代,一个中文输入处理软件就17张软盘,其中一张有问题了,软件就不能再次使用,记忆尤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S时代,一个中文输入处理软件就17张软盘,其中一张有问题了,软件就不能再次使用,记忆尤新!

XP 、虚拟机、 或 纯DOS 环境下:
有没有批处理一次性解压 1.IMG~13.IMG 的工具(软件)?
或者,有没有一键切换映像的虚拟软驱工具?(disk1.img、disk2.img、……)

网友:
disktools 就是他。

网友:
刚用虚拟机测试了下,没法加载到虚拟软驱,可能是用hdcopy之类软件制作的物理镜像,WinImage经测试也无法读取HDCOPY的IMG格式

网友:
用U盘装DOS系统来试试

网友:
慧荣量产一个软盘出来,一个个解压到软盘拷贝出来,一般放一起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盘上有120个系列。每个系列(目录)中有3~12个img顺序文件。

一个一个地装入?太麻烦了。

过去有个软件叫PCTOOLS,专门解 “.img” 文件,还有一个软件名字忘了,处理 “.img” 文件更快更好。

楼主(2021-06-07):
已找到解决方案,并测试成功:

软件介绍:

序号   软件名           操作界面        装入镜像方式    自动换盘     退出方式
----------------------------------------------------------------------------------------
1.    LXD              命令行界面      字符装入        可递增       LXD/U
2.    SIMG             TSR界面         字符装入        可递增       SIMG
3.    TURBOIMG         TSR界面         选择装入        无法递增     Shift+Tab  F10
4.    IMGDRIVE(老式)   TSR界面         字符装入        无法递增

5.    UNDISK           其它工具

补充说明:
1、SIMG目录,SIMG.EXE 和 SIMG0.EXE 是两个高低不同的版本。未发现区别,留给用户选择使用。
2、对于要求1-2-3-4-1类型的安装顺序,用“自动换盘”的工具比较烦。解决方案:copy 1.IMG 5.IMG

网友:
里面有什么内容的?winimg应该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