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使用电源变压器做输出变压器的功放电路

楼主(2021-02-20):
单端输出变压器由于有直流通过,为了避免磁饱和,铁芯需要顺插留空气隙。如果用普通电源变压器则需要把铁芯改插,不但麻烦而且其电感约下降一半,一些网友在做实验或维修时为了方便,使用普通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变压器,舍弃音质只图能响。前不久在网上找到一个6N6SRPP功放电路,由于采用电容耦合输出,输出变压器可以采用自耦式甚至普通电源变压器,特介绍给网友(在此感谢原作者进修老师):
6N6双三极管屏压低、内阻低,互导高,其参数如下
灯丝电压6.3V,
灯丝电流0.75A
屏极电压120V
屏极电流30mA
阴极电阻68欧姆
互导11mA/V
内阻1.82K
放大系数20
极限阴极灯丝间耐压200V(来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胆艺轩》电子管数据库为100V)
极限屏压300V
极限屏极耗散功率4.8W
该管用于激励级和耳放有不俗的表现,该功放电路利用它做SRPP功放,由于没有直流通过,因此可以利用普通电源变压器,不用改插铁芯,电路图如下,前级放大用6N2,功放级用6N6SRPP电路,输出变压器阻抗初级3600欧姆,原文提供了输出变压器绕制数据,业余爱好者可以用普通5W电源变压器代替,设效率为0.85,次级阻抗4欧姆可以用220V/8V的电源变压器,次级阻抗8欧姆可以用220V/11V的电源变压器。该机输出功率2X1.6W,适合书房、卧室等小面积场所听轻音乐:

网友A:
多谢白版推荐。
这个电路我也收藏了,去年折腾了一段时间,基本安装完成了,尚未通电调试,全部完成了再发帖。输出级6N6上管的灯丝与阴极电压已经接近极限值,应适当抬高6N6灯丝直流电位为好。

网友B:
6N1可以么?谁有电路提供,谢谢!

网友:
上面那个330欧电阻会分流掉相当一部分功率。

网友:
上面那个330欧电阻会分流掉很大一部分功率,与输出变压器初级负载阻抗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白版推荐。
这个电路我也收藏了,去年折腾了一段时间,基本安装完成了,尚未通电调试,全部完成了再发 ...

赶紧试试音质怎样,如果音质尚可的话确实是一个大福利,毕竟输出变压器的价钱占胆机成本的相当大比例

网友:
        6N6的灯丝阴极间耐压为±200v,可以不考虑阴丝间问题。
       在SRPP中,上边管的阴极处于高电位,约为1/2电源电压,这时灯丝和阴极间耐压就要考虑了,超过这个电压,将会导致管子灯丝和阴极间击穿损坏。
解决办法,对于双三级管构成的SRPP电路,可一灯丝绕组不接地,并同时引人一个合适的直流正电源接人灯丝绕组,将灯丝电位垫高,使灯丝和阴极间电位差变小,防止击穿阴极。对于使用两个单三极管构成的SRPP电路,只对电路中的上边管使用悬浮灯丝供电即可,无需再将灯丝电位垫高,但这种方式信噪比较差。
       据说还有一种较稀少的管子,国产型号是6H14П,北京电子管厂生产,仿制前苏联的6H14П型号,是前苏联专为串连放大器设计的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N1可以么?谁有电路提供,谢谢!

     上面已经说了,看电子管能否用于SRPP电路,主要还是灯丝与阴极的耐压问题。6N1应该是可以的,以前哪些简单收音机就是用1/2整流1/2功放(还有商品厂机出售),这说明其耐压不成问题。由于6N1灯丝电流0.6A耗电大,所以SRPP前级用6N3比较多,都是中放大因数管。用的最多相对好些的SRPP前级是6N11。
      6N1做SRPP末极功率放大,灯丝耗电大,功率输出太小。

楼主:
补充一下:我引用的6N6阴极灯丝间耐压200V来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经查阅《胆艺轩》电子管数据库俄罗斯6H6П参数如下,其最大的区别是阴极灯丝间耐压只有100V,前者可能有误,因此抬高灯丝电位问题不容忽视:

网友:
多谢白版分享!此电路值得一试!

楼主:
在网上查到6H14П的参数,供参考:
灯丝6.3V/0.35A,屏极90V/10.5mA,阴极电阻125欧姆,互导6.8mA/V,放大系数25,内阻3.7K,最大屏极耗散功率1.5W,最大栅极电阻1M。

网友:
我前几年也翻译过一个国外做的6N8P+6P12P,SRPP电路。可惜现在帖子打不开了。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6H1П(6N1)资料,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灯丝阴极耐压100伏特;《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为+100V,-250V;《胆艺轩》电子管数据库为±250V,不知道哪个准确?但是以前做简易收音机时,用220V市电半波整流,长期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谢谢白版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6H1П(6N1)资料,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灯丝阴极耐压100伏特;《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 ...

6N1由于用途非常广所以 衍生了很多后缀和特殊用途。
民用级6N1灯丝耐压是100V;J、T、Q级耐压是+120V/-250V;6N1-M(脉冲管)耐压是正负250V。

网友:
这个变压器的应用,就跟以前的线间变压器一样。类似的有德国RKV功放的,外接阻抗变换器,多个输出端适应从喇叭到高阻耳机的各种负载。

网友D:
   我理解输出级的上管部分就是一个恒流源负载,所有可不可以用耐高压的晶体管连接成恒流源来替代电子管,组成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已经说了,看电子管能否用于SRPP电路,主要还是灯丝与阴极的耐压问题。6N1应该是可以的,以前哪 ...

谢谢指点!明白了。

网友:
上传个RKV阻抗器的图,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输出级的上管部分就是一个恒流源负载,所有可不可以用耐高压的晶体管连接成恒流源来替代电子管, ...

     上管即是下管的恒流源又是共屏极放大器,下管即是上管的射随器又是共阴极放大器,这就是当今被称为(小日本的)SRPP电路。其实50-60年代被称之为串联式电路,特点中点电压接近于B+的1/2(V)。
      这样看来上管就不能用晶体管代替。

网友:
多年前用6n6T做过:

怎么又不能上传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