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前辈门关于 VC9805A+万用表 的事故

楼主(2021-02-20):
事故发生过程:
        原本想了监控了解充电器给摩托车电瓶充电的过程,没想到在测试电流与电压切换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了:表笔接到电流测试接线柱,档位打到电压测试档,表笔探头接到电瓶两极,然后火光一闪,电瓶接线头出现一个洞,电表的电压档再也没反应了。

请教下论坛前辈有什么办法判断故障点,是否有修复的可能?万用表电路板丝印显示是 2007 年的。

网友A:
也许输入端有几个贴片9012坏了。

网友B:
相当于20A电流档测了12V电源。可能20A的检流康铜丝与付表笔的线路烧断了。保护管,也可能烧坏了。里面可能黑乎乎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输入端有几个贴片9012坏了。

有空再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20A电流档测了12V电源。可能20A的检流康铜丝与付表笔的线路烧断了。保护管,也可能烧坏了。里面可能 ...

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思路很清晰

网友C:
打开外壳看看,上面要是有烧黑的部位,扔掉或者闲鱼收个外壳破的表,2合1拼装一台。

网友D:
烧得很严重,即使修复了也会留下隐患,200V及1000V档最好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外壳看看,上面要是有烧黑的部位,扔掉或者闲鱼收个外壳破的表,2合1拼装一台。

是一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得很严重,即使修复了也会留下隐患,200V及1000V档最好不要用了。

前辈提示得对,到时注意下先得。

楼主(2021-04-18):
最近抽了点时间检查了一下,发现 com 端口背后的铜箔爆裂了,如图所示。
给焊了一根电线连回去,测试功能就跟从前一样了。

但这本来是别人给淘汰下来的表,有时候总是会有点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抽了点时间检查了一下,发现 com 端口背后的铜箔爆裂了,如图所示。
给焊了一根电线连回去,测试功能 ...

不应该是烧保险管吗?建议把烧爆了地方,焊一条0.07的铜线,下次再烧就烧这条铜线

网友:
0.07可以通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