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关技术的帖子

楼主(2021-02-20):
逼得没办法,被迫换了一个老头智能手机,希望了解有什么软件能帮助捣鼓胆机,比如能不能手机扫一下就能识别色环电阻,对着窗口输入管子的型号就能得到管子的参数,还有其他什么有用的功能,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可能有类似的软件,可以搜一下

楼主:
晶体管的网站是有的,想知道有没有电子管的网站。

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jingtiguan/?model=3AD12

楼主:
我电脑上有个小程序,功能是识别色环电阻,用的时候不方便,需要输入颜色才能得到结果,我希望是能用手机扫一下就能显示结果,现在老眼昏花,对着芝麻大的小电阻,头都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电脑上有个小程序,功能是识别色环电阻,用的时候不方便,需要输入颜色才能得到结果,我希望是能用手机扫 ...

我从来都是使用万用表测量,不读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都是使用万用表测量,不读环

用表量不算,我希望知道有没有利用智能手机的高效办法。

网友:
通过扫描识别色环电阻的应该还没有,因为色环有色差,识别率很低,经常出错,还是手动输入比较准确

网友: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胆艺轩全球电子管资料数据库

网友B:
     没听说有这样的程序与数据库。电阻上面坛友已经回答。电子管数据库查询可以转存到手机里面。除百度拨拉外其余一直用电脑上上网,曾经用手机进矿坛,看电路图等太小,放大后只能看一个一个的局部去看,老眼昏花已经卸载了。手机对着花盆与植物它能表示出品种名称,以后可能会出现电阻识别功能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有这样的程序与数据库。电阻上面坛友已经回答。电子管数据库查询可以转存到手机里面。除百度拨 ...

手机看图的确不行,手机既然可以扫二维码,那扫色环应该不难。以前我记得好像有用类似超市扫条码的扫描仪扫色环电阻,所以想到有没有手机扫色环的。

网友:
扫描识别电阻色环阻值,这个软件就算有,也是不准确的。因为颜色差异,环境光线明暗差异,都会导致误读。

最好的办法就是上表测量。

网友:
眼睛不好买个放大镜呀

网友C:
手机拿起来,解锁,打开色环识别APP,等加载,点拍照识别,等手机打开相机,然后对准,等摄像头对焦,摄像头无法自动对焦电阻这种小物件,还得找张白纸垫着,开正白光的灯,手动点屏幕对焦拍摄识别,有这时间电阻档自动量程的万用表能开机测完起码三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拿起来,解锁,打开色环识别APP,等加载,点拍照识别,等手机打开相机,然后对准,等摄像头对焦,摄像 ...

说的对,是这样的,
用表量最可靠,特别是数字表,老眼昏花还有些色弱,现在出厂的小电阻色环加上底色,颜色易混淆。

网友A:
要是找电阻焊机,用表量最好。要是修机器,在路测量,或者电阻坏了,就只能读环了。不知道楼主的需求是前者还是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找电阻焊机,用表量最好。要是修机器,在路测量,或者电阻坏了,就只能读环了。不知道楼主的需求是前者 ...

是刚刚换了老头智能手机,想享受一下“智能生活”,过去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以后不指望“人工智能”了,还是用我的表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拿起来,解锁,打开色环识别APP,等加载,点拍照识别,等手机打开相机,然后对准,等摄像头对焦,摄像 ...

本指望享受一下“智能生活”,让你这么一说,太麻烦了,以后就是有也不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电脑上有个小程序,功能是识别色环电阻,用的时候不方便,需要输入颜色才能得到结果,我希望是能用手机扫 ...

智能化是一种趋势,免费的午餐是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智能化是一种趋势,免费的午餐是越来越少了。

从技术上讲,搞个识别色环是东西不难,现在手工输入的软件自己都能做,用摄像头有些难度。

网友:
直接百度吧

网友:
颜色这种东西其标准不是很严格的,会经常误读,一般我都是用万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