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录音机芯的问题

楼主(2021-02-20):
稳速电路咋做,不能直接接电吧?坛友谁有简单的图纸给发一份,多谢多谢

网友:
这种电机 内置稳速电路 直接接9V电源,如声音变调,转速偏快或慢,用小扁螺丝刀,从后面小黑孔伸进去调节。

楼主:
谢谢,其余两脚不用啊?那两脚干啥用的啊?九伏稳压就行?

网友:
四脚的一般是双速的,可以外接一个倍速/常速开关

看机芯的主轴 惯性轮,一般机芯

楼主:
多谢多谢,我试试

网友A(2021-05-28):
这种电机内部没有调速电阻,需要外接,一般用500欧或1千欧可调电阻。
    D\C两个端子接调速电阻,+\-接直流电源。这两个端子开路的话,电机会“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内部没有调速电阻,需要外接,一般用500欧或1千欧可调电阻。
    D\C两个端子接调速电阻,+\-接直 ...

谢谢超级版主。。。

网友:
真长知识啊,我也以为是内置稳速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