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A3电路,好奇怪

楼主(2021-02-20):
付图,在逛网页时偶然看到的

网友A:
直藕而已。增益不足,恐怕需要再加前级。

楼主:
没有:这样的知识储备,看到和坛上的电路都不同,前级管的电压不懂从那里来的

楼主:
请问前辈如果照着做,能工作吗?

楼主:
喔,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藕而已。增益不足,恐怕需要再加前级。

彗星老师请看是这个图那个图发送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彗星老师请看是这个图那个图发送错了

这就是一个达林顿电子管。电路图不完整,上个全图看看。

楼主:
好的,版主请您看看

楼主:
请您看看,怎么这么模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达林顿电子管。电路图不完整,上个全图看看。

版主,请你看看,不懂,完全与坛里的电路不同

网友:
发不了图片口头描述下,两个都是直藕电路。

第一幅图从到另一声道的高压供电箭头向左看,那个电阻和到地的电容就是电压放大级的降压电阻和滤波电容,为了把主体放大电路放在电路图最顶部,这样画图似乎还是蛮常见的。
中间的R4作用大概是调整各级电压或者关机泄放什么的,泄放电阻在全机耐压最低的电解电容上是没问题的。
2A3按照屏压250V或者负压-45V来算的话,C3这颗阴极电容上的电压会高达160-190V,R6的功耗将达到10W。
而且这个GZ34,Philips和telefunken给出的文档都说明了电容输入式滤波,第一级电容容量最大60μF,这个100μF简直乱搞。(当然实际上好像不少机子给原设计限制4μF的274B上47μF,有人换管子时候说某某管子装上打火,某某复刻管装上一点事没有,那更是乱搞,只能说明这个“复刻”或许和原设计相差甚远,或者是他的电源牛次级铜阻很高)

第二个的话看右下角注释的调整方案,调整到B点对地电压220V,这就是电压放大级的供电来源。
除此之外就是个用电感代替电压放大级屏极电阻的直藕电路,输出牛上的65mA应该是要求使用气隙足够应对≥65mA DC的变压器。
我觉得第二个图这个输出效率实在是有点低到惨不忍睹了,用屏极负载电感大概也是完全不想去思考如果用电阻做负载的话这个电路需要多高的B+和多大功率的电位器了。

可行,这两个电路图的直藕做得让我感觉非常奇怪,如果真的想做直藕的话或许做两组供电,相对于全机的地电位来说,功率级供电+300V,电压放大级正负120V,这样会更好

网友:
12ax7推2a3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版主请您看看

这是一个直耦电路,2A3栅极1K电阻是消振电阻,没有寄生振荡的话可以省略。L(低频扼流圈)+RB即是6AN4的负载又是2A3 的栅漏,10欧可能是限流电阻,用1W小些。A点滑动改变2A3的栅负压。(A;B要协调调整,A点作用大)。(10欧串连有两个调节点的可变电阻器)
2A3   Va(max)=300V  屏耗(max)=15瓦  甲类标准应用  Va=250V  Ia=60mA。
图中一, B+=500V Va显然超标,Ia=65mA  屏耗大大的超标,比红屏还危险。这就要求抬高阴极电压。
图中二, 电压500V用450V电解滤波供2A3 就这个局部电路而言耐压差的较大,很容易击穿。这就要求抬高阴极电压。
图中三 ,TPI在线路图中一般是指测试点。这里应该是连接整流滤波电源的,起到抬高2A3阴极与供给6AN4屏压的作用。线绕4-5K电阻用50W,2A3屏流65mA  5K滑动可变电阻只要30W就可以了。
图中四,大电感低频扼流圈兼做滤波用。

网友:
早期的直藕电路,要求第一级屏极是阻流圈负载,改成电阻负载可能会推动不足。同时因末级阴极电阻较大,造成不必要的额外发热损耗,还有就是通电情况下第一级管子不能拔掉,否则末级管子立刻红屏。
费那么大劲仅仅是为了去掉一个耦合电容,带来不了多少低频的下延(主要受输出牛的限制),所以很少有人做了,算不算淘汰请自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