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应该不亏吧

楼主(2021-02-20):
  今天去买网线时,见店里有两只老电容,一只体积硕大,20UF/400V,是70年产的,另一只小的只有2UF/400V,99年产的。我说是金属化纸介电容,老板咬定是油浸的,不愿还价,管他吧,最后大的18元,小的2元,共20元成交。准备大的做5Z3PA的第一级滤波,小的做前级退耦。不知可妥当否?

大的:6公分*5公分*4.5公分

大的:6公分*5公分*4.5公分

小的:3公分*2.5公分*2.5公分

小的:3公分*2.5公分*2.5公分

网友:
CZM 或者CZY是油浸的。

网友A:
退耦电容的取值我是这么想的:20Hz时它的容抗和那一只降压电阻的并联值只要远小于前级负载电阻,就可以。2uf直觉上有点小,可以计算一下。这俩应该不是油浸,很多人把这玩意当油浸卖。油浸的重一些,壳子上有一个封堵注油孔的凸点,大力摇晃听得见水声。

网友B:
这2个当然不是油电容了  , 这价格合适  ,直流场合用的    ,

网友C:
400伏2~20微法电容节能灯多得是,完全没有必要花钱

网友D:
你这价位还真是亏了,大的5-10元,小的2元内是合理价格。

网友E:
这是金属化密封纸介电容(没油的)价格也就是物有所值当前什么都上涨,特点就是有自愈性。
注意630V的才是油浸的。

网友F:
这种电容做分频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耦电容的取值我是这么想的:20Hz时它的容抗和那一只降压电阻的并联值只要远小于前级负载电阻,就可以。2u ...

  我也嫌小,只是他只有这二个,沒办法,先凑合着用了.
  您说油浸的有水声,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有二只法国的0.47UF/1000V的,我摇来摇去就是不响,但肯定是油浸,因为有一只密封差,有油外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个当然不是油电容了  , 这价格合适  ,直流场合用的    ,

就是嘛,主要老板要卖高价才胡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伏2~20微法电容节能灯多得是,完全没有必要花钱

您说的大概是电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价位还真是亏了,大的5-10元,小的2元内是合理价格。

  我是以宝宝上作对比的,那上面有的价格真是朝天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金属化密封纸介电容(没油的)价格也就是物有所值当前什么都上涨,特点就是有自愈性。
注意630V的才是 ...

  谢谢!又掌握了一招,并且不会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金属化密封纸介电容(没油的)价格也就是物有所值当前什么都上涨,特点就是有自愈性。
注意630V的才是 ...

这种型号的还有CJ型的里面都是没有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容做分频很好:

请教白版,您老说的"分频"用途,是否指用在分频器上?还是耦合上?

网友:
CZJD,这不是标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