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f86五级管接法 阴极电阻用多大的?

楼主(2021-02-20):
我看有的电路图,阴极电阻取2k 阴极电压2v,这样推动6p14可以吗?
还是取值1k,阴极电压多少?

网友:
推动6P 14,大体上是屏压100V,RK=1.5K。阴极电压2V,比较好。

网友A:
6p14需要用五级管推吗?噪声会不会大

网友:
SIEMENS(西门子)公司提供的EF86应用参数:
供电电压250V,屏极电阻100K,帘栅极电阻390K,阴极电阻1K,阴极电流2.1mA(阴极电压2.1V),次级栅极电阻330K,电压增益112,最高输出电压50V。推EL34都足够了,6P14根本用不到这么大的增益。

楼主:
谢谢版主及各位老师指点,用2k阴极电阻和1k 或者1.5k声音有何区别?

网友B:
不懂问下。这管可代用的国产型号是啥?

网友:
楼主搞错了,陰极电阻1K还是2K不是声音好不好的依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问下。这管可代用的国产型号是啥?

EF86(6267)可以用国产管6J8,俄罗斯管6Ж23П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F86(6267)可以用国产管6J8,俄罗斯管6Ж23П替换。

谢谢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F86(6267)可以用国产管6J8,俄罗斯管6Ж23П替换。

后面一种型号跟前面两种管子相比,跨导高出不少但耐压低,貌似不是一路管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及各位老师指点,用2k阴极电阻和1k 或者1.5k声音有何区别?

查阅《胆艺轩》电子管数据库资料。厂家给出EF86阴极电阻的推荐值就是1K,如果不会自行设计电路,建议采用厂家推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阅《胆艺轩》电子管数据库资料。厂家给出EF86阴极电阻的推荐值就是1K,如果不会自行设计电路,建议采用 ...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4需要用五级管推吗?噪声会不会大

我的用了ef86 ,噪音不大,几乎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后面一种型号跟前面两种管子相比,跨导高出不少但耐压低,貌似不是一路管子。

俄罗斯管6Ж23П来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手头没有该管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俄罗斯管6Ж23П来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手头没有该管参数。

那本书是剪刀+浆糊,不少地方不甚靠谱,以其昏昏使人更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本书是剪刀+浆糊,不少地方不甚靠谱,以其昏昏使人更昏。

颇有同感, 那本书是我在《胆艺轩》任版主时,出版社责任编辑寄给我的,看了一下发现不少数据、公式有错误的地方。因为上了年纪懒得再买书,所以偶尔翻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本书是剪刀+浆糊,不少地方不甚靠谱,以其昏昏使人更昏。

应为6Ж32n

网友:
谢谢指正,是我的笔误。

网友:
给你个单元参考电路。阴极电阻1K,数据与白版的相同,只是直观一些。

网友:
6j8,神胆,国货精品,低频专用,发烧必备,你值得抩有?
俺有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俄罗斯管6Ж23П来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手头没有该管参数。

原版《电子管简明手册》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问下。这管可代用的国产型号是啥?

国产的6J8可以代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