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 画PCB线没有连接怎么没有报错?

楼主(2021-02-21):
以前用AD14没有连接的PCB会报错的,现在用AD17ERC检查为什么不会报错?

网友:
AD的ERC检查规则只在SCH有效(电气规则检查)在Project->Project Options
还是ERC相关选项设置勾选的问题,你说的连线报错选项,也就是检查规则设置勾选问题。

PCB的是设计规则检查,叫DRC
在菜单栏Tools\Design Rule Checker。点进去之后弹出一个设计规则检查器对话框。里面包含的检查内容有:导线宽度、元件之间的间距,安全距离,过孔的类型等等。

sub-net destals是对网络连接关系进行检查并生成报告

也可以在Pre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中勾选Online功能,意思是在设计过程中系统会随时进行规则检查,如果有违规操作会对某个对象做出警告或者是禁止操作。

还有批处理检查Batch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