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能测量电子管的放大倍数吗

楼主(2021-02-21):
记得几年前有位本坛的资深坛友,说过:用万用表就能简单测一下电子管的放大倍数(放大能力),当时记得是说的 6J4,没有详细介绍,我也没认真听。请教一下,这个真的可以吗?如果可以如何操作?
晶体管可以用万用表+舌头,估计放大倍数(能力)

网友:
万用表不能提供电子管正常工作的各种电压,且不同的工作点、不同的屏极电阻,放大倍数都不相同。所以不可能用万用表测出来放大倍数。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院长(别人都这样称呼您)。我记得他讲不用通电,表笔接栅极,手触摸阴极,看表针的动作。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院长(别人都这样称呼您)。我记得他讲不用通电,表笔接栅极,手触摸阴极,看表针的动作。实 ...

怎么可能!阴极不热,整个管子是截止的。测放大倍数还得搭电路,或者用测胆仪。

楼主:
是的,懂了!谢谢29B

网友A:
灯丝加热,用万用表可以大致估计阴极是否还有发射电子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加热,用万用表可以大致估计阴极是否还有发射电子的能力。

就是您说的这样,我将灯丝通电忘记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您说的这样,我将灯丝通电忘记了,谢谢您的指导。

电子管搭建正确的电路通电
然后输入1KHZ正弦波信号
万用表交流档,测试输入信号电压
(万用表就最好是数字万用表,交流档记得可以正确测试3KHZ以下信号)
然后再测试输出信号电压
这样就可以得到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搭建正确的电路通电
然后输入1KHZ正弦波信号
万用表交流档,测试输入信号电压

您的方法类似 电子管测量仪,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搭建正确的电路通电
然后输入1KHZ正弦波信号
万用表交流档,测试输入信号电压

不同的万用表 交流档通频带不一样。我手上的福禄克最高就到400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万用表 交流档通频带不一样。我手上的福禄克最高就到400赫

也是
频率上限需要查看万用表说明书

网友:
实际上电子管的放大倍数是根据参数表或曲线图,按照具体的应用电路或者工作点,估算出来的。应用电路往往差别不大。

网友:
     右侧是10年前买的4-1/2香港鸿昌仪表公司的9203型万用表,交流测试频率范围40~400Hz,左面的是30年期公款购买的【贵三】万用表,交流测试频率范围50~500Hz。可见起码要保证50Hz,到1000HZ频带太宽了要设计与生产宽频带交流电压表其成本太高,也不适用。
     即使能够通过信号发生器与万用表测量输入输出电压,万用表频率不够,也是枉然。测试起码要选中,100;1000;10000Hz.分别测试,取平均值。或者只用1000Hz的。
     其实业余条件下只能大概比较电子管的阴极发射能力。点亮灯丝用指针万用表接阴极与栅极(10K档),看栅极吸收电子如何,指针表欧姆档黑笔是正极(10K档电池9V~22.5V)。数字表9V是集成块电源测试不明显
他是红正?海?饬空??憾夹小

网友D:
管子灯丝通电,用机械万用表测量栅极和阴极之间的电阻,可以大致判断阴极的发射能力,正常应≤1K。
修理CRT电视机的师傅一般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子灯丝通电,用机械万用表测量栅极和阴极之间的电阻,可以大致判断阴极的发射能力,正常应≤1K。
修理CR ...

谢谢您老前辈,有您的指导我就会了。看来是在特殊年代前辈们摸索出的窍门,简单易行。

网友:
只要阴极没问题,放大倍数一般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孔老师,最近买了几只旧6F1电子管,还没有焊好电路,想起来了,以前坛友说的一种简单测量方法,但实在记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