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MOS管检测仪

楼主(2021-02-21):
制作了一个MOS管检测仪,用了一个5V电源、一个2500V电压发生器、一个3000V电压表、一块洞洞板制作了一个可以测试MOS管的击穿电压以及电容的击穿电压。。。一个按键开关控制管子的开关。。。上图

楼主:
无法上传图片。。。。。。

楼主:
上制作图。。。

楼主:
继续上制作过程图。。。

楼主:
上一个制作的完整整体图。。。

楼主:
这是调到2200V的样子图。。。

楼主:
非常使用的MOS管检测仪。。。

楼主:
前一段出了一趟远门。。。

网友A:
请问测试MOS管的击穿电压用了多大电流?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耐压测试仪,跟MOS管关系并不大。

楼主:
只是为了玩玩。。。。

网友:
有玩的兴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耐压测试仪,跟MOS管关系并不大。

主要是看到快手上有人用这么表量MOS管的击穿数据,卖2-3百,我就也制作了一个玩玩,确实没有多大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测试MOS管的击穿电压用了多大电流?

这个高压发生器电流控制在20ma以下,不敢往大调,怕烧了高压发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到快手上有人用这么表量MOS管的击穿数据,卖2-3百,我就也制作了一个玩玩,确实没有多大用途。。 ...

耐压测试仪还是挺有用的。

1、可以测晶体管的反压。还可凭此判断是否买到假货。

2、一些遭雷击的电器故障,可以用他查找坏的高压晶体管。

3、装制机子,在焊上管子前,测一测晶体管反压,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4、可以测稳压二极管、高压二极管、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条,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测试仪还是挺有用的。

1、可以测晶体管的反压。还可凭此判断是否买到假货。

您非常理解这些工具的好处。。。看来我制作的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直接用220伏倍压整流更省事。

网友:
没有上摇表摇方便

网友(2021-04-01):
我用绝缘表

楼主:
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高压发生器电流控制在20ma以下,不敢往大调,怕烧了高压发生器。。。

在输出2200伏的情况下通过20毫安的电流,高压发生器就要输出44瓦的功率了。还是把电流控制在几个毫安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输出2200伏的情况下通过20毫安的电流,高压发生器就要输出44瓦的功率了。还是把电流控制在几个毫安内吧 ...

应该调到10ma不然电流小了一些二极管不会测试出来。。。

网友:
那也得考虑稳压管的耗散功率吧?

网友D:
其实用摇表加并联的电压表测试击穿电压更加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摇表加并联的电压表测试击穿电压更加简单可靠。

用摇表非常不方便,二个手你顾得上摇表还是顾得上测量。。。本人有三个摇表,偶尔用一下。。。

网友:
也有一块摇表,吃灰很多年了,表盘玻璃也不知道怎么碎了……

网友:
用摇表非常不方便,二个手你顾得上摇表还是顾得上测量。。。本人有三个摇表,偶尔用一下。。。

用摇表测试击穿电压时只要用鳄鱼夹把表笔夹在测试电压的两端即可,只管摇动摇表观察电压表数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