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收扩机收音板

楼主(2021-02-22):
松下磁带收扩机收音板,目前机器能收台,AM正常,FM立体灯不亮,听一会就会频率漂移,这个机器音质很不错,想打理一下收藏,哪位老师帮忙给指点一下该怎么修。

楼主:
手上没有仪器,调整起来没有底气,哪位老师能帮我打理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看起来也是一般货色,没什么收藏价值。做好记号,稍稍调一下,没效果就复原

网友A:
把这个鉴频中周下面的瓷管电容换掉,稍微调整一下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鉴频中周下面的瓷管电容换掉,稍微调整一下就应该可以了。

多谢指点,按照版主的方法做了除潮,热风机吹了大约20分钟,空气联手感觉发烫,冷却后试机,频率漂移基本解决了,因为这个是日频机,上家已经扩好了,不敢乱动,改天我把这个中周拆下来试试。

楼主:
拆开中周,看电容并未发黑氧化,这个电容颜色挺特殊,居然是金色的。

楼主:
中周打理完后做了调整,收音正常,由于除潮加热温度过高,导致定片内的塑料垫变形了,空气联下半程转动困难,无奈之下只好拆除AM部分,装上后FM收音勉强只能收到两个强台,那位老师能指点一下怎么调整?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