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老师,我这个72V大功率充电器是不是单片机控制的,能改成可调的吗?

楼主(2021-02-22):
   家里翻出来一个72V锂电充电器。插上点指示灯亮,但没法测试输出电压,这个输出端有个继电器,应该是必须要插上电池组后,继电器工作了,才有输出吧?我是这样认为的,也不知道对不对。。那请问怎么改成直接就输出的啊?

这个本来是冲20串三元锂电的,但我打算组个21串的锂电组,那就需要输出是88.2V了,请问下这个充电器能否改成可调的(想改成70V-90V之间可调),看内部还有个小电路板,上面有芯片,是不是这个是单片机控制的啊?谢谢

网友:
看来重点是板卡

网友A:
这个电源初估一下,是有微处理的无APFC的谐振电源。谐振电源的缺点是不能大幅度改电压,小量的可以。
下图是粗分析的元件功能。

网友:
测量直接输出,可以从输出电容两端测量,加了继电器控制主要是为了防止反接电池以及到时充电完成断电之用。
前几年修了一个三轮车电瓶充电器,当时电路板上也是有一块八脚单片机控制,可是通过测绘电路,发现那个单片机只是参与了控制输出转灯以及输出断电之用,当时单片机坏了,所以就将输出控制的连线短接,照常能完成充电过程,因为充电的控制主要的还是有LM358来控制的,单片机只是参与控制电池极性检测,转等控制可以由358来完成。

网友:
大板上有一路以HP1203、B4为“核心”的板载电源,为其他电路供电。
一路B1、Q11、Q12、C12以及两个大磁芯电感、变压器组成的谐振变换电路为主输出,这种拓扑不能大范围调压。

小板上的N76E003是新塘的8位单片机(51内核),A63是单电源单运放,剩下能算做IC的就剩稳压块1117了,没见到电源控制芯片,难道是直接拿单片机驱动?
小板的另一面有元件吗?如果只是单面有元件,只能猜测是用单片机生成PWM经驱动变压器直接驱动开关管了,32位的STM32有做这类用途的型号,孤陋寡闻没见过8位单片机能干这活,感觉挺神奇。

如果真是单片机直接驱动也不是不能改,改外围元件参数也能某种程度上达到目的(源码就别想了)。调整A63反馈,改变它的增益就能改限流点。小板的6脚引入输出电压,顺着这个脚往后捋线路,应该有个电阻分压网络,分压后送单片机的I/O做AD变换,改变分压比就能改输出电压。还有就是充电终止信号,可能用前面提到的I/O口,也可能用其他的I/O口,反正多串几节电池后充电终止电压等比例上升,改分压比能说的通。慢慢捋线路吧,最起码把电路图画出来再说。

大板上还有一路由D5、R5、U1直接从市电取的50HZ信号送到小板,啥作用没想明白,还是需要把图画出来再说。

这板子看上去还行,比那些廉价的半桥、反激充电器强。但电压调整范围比后两者小,即使电压改到预期值,带载时也可能会有问题,摸着石头过河,试试吧。

楼主:
大佬们,你们的理论知识太厉害了!可我都不懂电路图啊!如果能在图中把修改的地方指出来,比如去掉哪个电阻,换上多少K的电位器这个我能搞定啊!我只想可调范围在82V-89V之间调节啊。谢谢

楼主:
这样最高电压是92.3左右,最低是原电压,也可以用固定电阻替代为不可调固定电压输出,继电器后还有一路采样,如果这样可调可以用就可以先不动,

在隔壁论坛有坛友让我这样改,请问合适吗?担心一加上,输出100V电容就直接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次级主整流管输出到哪个小板 哪个脚 看看第几脚  拍小板的详细图看看

麻烦见9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初估一下,是有微处理的无APFC的谐振电源。谐振电源的缺点是不能大幅度改电压,小量的可以。
下图 ...

麻烦见9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小板的详细图看看

谢谢,今晚回家我拍下小板图,麻烦您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见9楼。谢谢

    可以象9楼图的改法,不过在空载时主电源能否开机,有的是不接上合适的电池组(低于xxV或高xxV)主电源均不开机。
       继电器后的电压检测可能有三种。1、输出端不接电池,无合适电压主机不工作;2、主机工作检测到合适电压才吸合继电器输出充电;3、仅低电压限制,高电压不限。前二种均要改动高压限制,方法也可串电阻试试,后一种就不用改动。
    另外,确定一下是否是LLC谐振电源,方法:开机后用示波测谐振电容二端,应是正弦波,并看空载和重载的频率变化,因这样做的LLC谐振电源肯定是变频式,所以电压调高了,频率会降低,当频率低于谐振频率后,电源工作会不稳定,效率变低、发热量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象9楼图的改法,不过在空载时主电源能否开机,有的是不接上合适的电池组(低于xxV或高xxV)主电源 ...

大哥,你讲的太高深了。。居然还要用到示波器。。。。。直接继电器短路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讲的太高深了。。居然还要用到示波器。。。。。直接继电器短路就行了吧!

没有示波器就用加电阻试试,
1、开机后输出电容上是否有电压、几V?
2、如开机主电源有电压,用一个10K电阻联接继电器二端,看继电器是否会吸合,如能吸合就可断开10K电阻,到时做一个起动按钮。
3、调电压串微调电阻,先小后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讲的太高深了。。居然还要用到示波器。。。。。直接继电器短路就行了吧!

昨晚花了点时间,根据您提供的照片把大板的电路图抄了下来,按图说话:

电路图左下角是个反激式板载辅助电源,为整机提供12V工作电源用的,不用改。
电路图下部中间位置是根据市电频率给小板提供脉冲信号的电路,不用改。
电路图右下部是小板接口和两个指示灯,不用改。

电路图上半部分是主变换电路,是由B3、C12和主变压器构成的LLC谐振电路,驱动信号来自小板接口的10、11脚,经驱动变压器B1驱动开关管。大板提供给控制板(小板)的信号有:
1、CS+、CS-,这是提供初级电流信号的端口,改装时可以不用理会。
2、光耦U1到小板12脚的信号D,从图上看U1及外围元件的作用是给小板提供一个与市电同步的50Hz脉冲,没有小板电路图,其作用不好判断,改装时先不用管这部分。
3、连接到小板6脚的V+,这路信号的作用是给小板提供输出电压信息,用作反馈。改装时降低6脚电压即可提升输出电压,此为改装重点。
4、连接到小板7脚的CS,作用是给小板提供输出电流信息,作用是通过此脚的反馈限制输出电流,如果想改变充电电流,要在此脚的内外部想办法。
5、连接到小板5脚的OUT+,此脚的作用是将输出端口电压反馈给小板,用以实现诸如电池是否连接、电池端电压是多少等功能。改装时是否对此脚动手脚视情况而定。

改装思路:
小板未“破解”,但没关系,把它看成实现特定功能的“黑箱”即可。它的主要功能是根据7、6脚的反馈信息改变10、11脚输出的驱动信号频率,去调整主变换电路的输出。其他功能还有控制指示灯亮灭、继电器通断以及初级过流保护等等。

改电压您前面已经给出方法,按图来说就是在输出电压V+与小板6脚间加个电阻RK,降低反馈给小板的电压,欺骗它输出电压偏低,要提高些输出电压。
实操是串个可调电阻,先把阻值调到0,上电后慢慢增大阻值使输出电压达到预期。

如果上述改动后电路不起振,就要在5脚上想办法了。控制板通过5脚检测外接电池电压,如果为0说明没接电池,电路不起振。如果过高说明电池无需充电,电路不起振。可以想办法降低5脚电压来凑原设计值,例如图上串个稳压管DZ。比如说您的电池组多串联了一节电池,电压提高了4.2V,则串入一只4.2V的稳压管,这样新电池组达到充电终止电压后,小板就能正确执行它改有的动作,例如主电路停震、继电器断开、指示灯变色等等。
实操就是切断输出蓝线焊盘到小板5脚间的铜箔,左正右负串入一只稳压管,新增一节电池就串4.1-4.2V的管子,两节用8.2V的管子。

关于继电器,简单办法是短路两个大电流焊点,或者短接小板的4、8脚,使继电器常通。这样做的优点是简单,缺点是继电器失效,不能彻底切断充电器与电池组的连接。

如果小板5脚串了稳压管,实际可能无需改动继电器,控制板会根据儿接入电池的电压完成继电器的通断控制。

下图标了改装点:

以上为根据照片做的判断,未见实物不敢保证正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晚花了点时间,根据您提供的照片把大板的电路图抄了下来,按图说话:

您太厉害了!不愧是版主啊!!谢谢你了!我空了就按照你这个改造的方法试试。。。最佩服你这样即懂电路知识又有改造能力的。再次感谢!!

网友:
这个是LLC电源   用频率控制电压  大范围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