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机只有一边响

楼主(2021-02-22):
大年初一几个朋友来家里K歌,也不知道怎的音量开太大了什么的。功放机只有一边出声了。各位高手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先听喇叭是否能发声,关机开机能否听到喇叭冲击声.不能发声检查喇叭和接线.能发声调换左右输入信号看能不能发声.不能发声再拆开功放机从后面往前检查.

网友:
闻闻,有味没

楼主:
确有一只电阻烧掉后换上同型号的可是后来又不响了。

网友:
过电流导致电阻坏。看来要检查后级功放相关的电路,除了功放管,与功放管有直流通路的零件最好都检查。

网友:
检查喇叭延时继电器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