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制作一个6N2推6p1或者6p14或者6p15

楼主(2021-02-22):
准备制作一个6N2推6p1或者6p14或者6p15,
电源用6Z4整流或者用高压桥堆整流,2个整流方式输出音色有区别吗?

网友:
各有利弊!

网友:
6z4整流供双声道电流不够用,这个壳子只能用桥整流再过6z4缓冲。或者整流管改大八脚的

网友:
6z4整流供双声道电流不够用,做缓冲就够用吗?

网友A:
音色应该没有 区别,继续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色应该没有 区别,继续做吧

谢谢

楼主:
请谈一下各自利弊

网友B:
再开个孔,用2个6Z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开个孔,用2个6Z4

2个并联吗?能否给一个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并联吗?能否给一个图纸

直接并联,就不需要图纸了吧?

如果直接并联你不会的话,那就来个更折腾点的做法:
一个6Z4供左声道的两个管子(我看你机壳上已经开了4个孔),
另一个6Z4供右声道的两个管子。
前提是灯丝电流够两个6Z4。

这样的做法你明白吗?

网友:
两个6Z4整流有两种接法,一种是牡丹911、春雷101的接法:
牡丹911收音机整流部分:
春雷101收音机整流部分:
另一种是熊猫1401等收音机的接法(6Z4两个屏极并联最大整流输出电流能否达到150mA,一直有争论,但是熊猫1401是名牌产品,因此不加评论):

网友:
这样的淘宝机都是6Z4双整流,。按白版主的电路做准没错

楼主:
做好另外一台

网友:
用2只6Z4吧!一只电流不够用!

网友:
这个是推6P6的功放管吗?输出变压器牛看似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