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机—熊猫 B805 收音机

楼主(2021-02-22):
    熊猫B805 属试制品,产于1977年,极为少见。该机资料缺失,仅在当年宣传画页的产品全家福中留有它的身影。
    采用8个硅管,功放为OTL电路,工作稳定,底噪很小。
    机壳较大,使用4节1号电池,也可直接220V供电。喇叭为4吋内磁,声音效果比802各款都要好许多。
    电源开关单独置放在面板上与熊猫B11相同。机器具有双灯刻度盘照明装置,照明按钮位于电源开关下方。面板2个滑动电位器分别是音量和音色。
    该机改变了802系列的中短波磁棒接成一根的惯例,使用一根中波磁棒,长度长了,灵敏度和选择性均有所提高。有意思的是这种方式曾被最早的熊猫802试制机所采用。
    短波接收信号由拉杆天线或外接天线引入,接收效果满意,这也得益于电路采用独立本振和2级双调谐中放。
    本人所藏虽机芯完好但面壳缺失,好在还有大半个后盖。为保护机器和使用便利,特制作了一个有机玻璃壳,使用效果还挺好。

楼主:
    机内部分结构件是用有机玻璃手工临时制作的。后盖生产不是用模具,是当年用整块有机玻璃人工铣出来再涂漆而成,工艺水平十分了得。这也说明这款机器只是试制品,并没投入量产。因材料问题造成本机壳体损坏缺失也不算离谱。

楼主:
    熊猫B805打破了802系列的电路及结构模式,虽然接收性能和音质效果提高了许多,但还是没能推出。好在这款产品的设计精髓传承给了1979年问世的熊猫B-02,曾获1979年第七届全国收音机评比一等奖。
    熊猫B-02增加了调频波段是一大亮点,但除早期少量产品采用3X5喇叭,绝大多数使用与熊猫802系列相同的3吋喇叭令人遗憾

网友:
难得孤品.....

网友A:
透明面板别用韵味。化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难得一见,值得收藏。

网友B:
依稀记得这熊猫系列有一款带调频的。当年似是在西单商场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稀记得这熊猫系列有一款带调频的。当年似是在西单商场见过。

记忆准确,带图片的就是上面2个合照的右侧收音机 —— 熊猫B-02

网友:
国产收音机中的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面板别用韵味。化了不少时间吧。

制作透明面板确实费了不少劲,当时没有外形图参考,只好根据机芯结构推算出与之对应的机壳样式。几年后找到了外形图,基本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