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鉴别一下!

楼主(2021-02-22):
这是油罐电容吗?适合做耦合吗?谢谢!

网友:
不如用这个,体积小,性能好,价格低。

网友:
材质什么的管他呢  , 没影响   ,只要参数    ,耐压  容量合格了 , 就行    ,

网友:
是油浸纸介电容,里面的油不多,那种大体积的油浸电容可以俗称油罐,通常在电容顶部可以看到圆形的锡封口,所谓油罐电容其实就是油多一些,体积大一些而已,有的用手摇晃还能听到声音。

网友:
这个应该是纸介油浸电容。如果不在乎因耐压高体积大了一些。做电子管机器的耦合电容挺好的,

网友A:
纸质电容,不是油浸的。一般用于807 耦合。

网友:
      CZ82矩形高压密封纸介电容由镇江电容器厂出品(这是企业改制前全国一盘棋)容量范围0.01~10μ  , 额定工作电压 范围2000~30000V , 绝缘性能与误差DJ略去  ,损耗角正切(高频里就是品质因数Q值表示)纸介电容都是一样的,≤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质电容,不是油浸的。一般用于807 耦合。

这种电容两极裸露的太多,容易跟其他元件擦碰。过去机器应用中都是套个透明的塑料管。单就这种封装,就该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质电容,不是油浸的。一般用于807 耦合。

好东西。 CZM-C 型 纸介瓷管外壳金属端封自体端面扁引线,耐压高630伏,用作末极交连,旁路都可以,(注意给它空间,现在可以贴绝缘片)代替老电子管收音机中腊封纸介电容电容是最佳选择,它的兄弟铁壳铁灰色的CZM-J需要加绝缘套管,现在好了,电工的绝缘彩色胶带缠绕一层就可以,这两型里面有甘油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质电容,不是油浸的。一般用于807 耦合。

这个真是油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