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油浸电容的理解

楼主(2021-02-22):
      这几天看到 CZ82矩形高压密封纸介电容(镇江电容器厂)CZY-5储能电容器(常德无线电元件二厂)CJ40密封金属化纸介电容(云南8770厂) CYM-密封云母电容 (715厂) CY31-密封云母电容金属壳(上无六)。CZM-C 型 与CZM-J里面有甘油糊。
      其实有没有油都没关系,油就是起到改善绝缘与散热的作用用以提高可靠性,高压电容应该是有油的。不管你看什么资料里对电容命名(很早以前个别厂家用Y表示这个电容是油浸的)以及技术参数都没有油的定义与区别。油罐电容是商家的炒作,当然对1μ以上的电容系统又要求无极性情况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现在电容基本都不是注油的(见家用电器的电机启动电容)普通消费者感觉使放大器性能得到改善,是一种被洗了脑先入为主另外还有从众效应,生命科学与心理学都有心理暗示一词,还有集体被暗示出现错觉的现象,巫医与心理科医生多用其一种暗示治疗方法包括催眠术,使患有癔病(歇斯底里)的患者得以好转。在这儿不是说某坛友患病或诅咒谁,而是说明一种现象,请各位不要介意。
换个电容感觉有所改善,是由于分布电容变了,损耗角正切变了,或者原来就是略微漏电的元件,缠绕电容本身就有电感,L数值不同对音频信号的频移有差别。在加上心理暗示,油罐就值钱了。
      用高价买油浸还不如买现货  CBB12 无感式聚丙烯电容  另普通金属化的区别各种外壳引线的不同型号的CBB*。最好的所谓航天电  容CBF10聚四氟乙烯(特丽珑)薄膜电容。要求较大容量的无极性电容,现在生产一种无极性电解电容好用,不是的业余者用两个电解正反并联的操作,它有先进的材料与工艺手段保证小的损耗角正切。
      以上仅是个人看法。没有参考网上的描述。难免会带来

网友:
CJ系列电容都是没有油的    ,有油的铁壳电容型号不多    , 油也分稠的稀的  ,  看有没有油就看上面的锡点   , 没有锡点封口的都是没有油的   ,实际应用中   ,有油的电容都是工作在很恶劣的环境下   ,比如微波炉   ,空调    ,电力变压器等环境下的    ,民用的电容有油的确实不多   ,商家炒做的嫌疑大   ,可能手头库存多 ,用不掉了

网友:
应该是心理作用,早些年国内化工业不行,只能用纸作为电容材料,这货容易吸潮导致击穿,所以拿铁罐密封后浸变压器油。

网友:
有油是否好听另当别论,那是个人的听音取向决定的,但材料学可是实实在在的科学。

网友:
思碧油浸电容里难道也没油吗

网友A:
我砸开几个空调电容还都是有油的,用在高压滤波挺好的

网友:
崇尚科学,抵制迷信
不过肯定有人来咬楼主

网友:
个人经验那电容用在电源上一流,用在信号通道上一般一般,。

网友:
油罐用在胆机上,声音立刻就变得油腔滑调了不过油罐立在那里心里感觉很好,很古典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砸开几个空调电容还都是有油的,用在高压滤波挺好的

    感觉就是这样起码漏电小,容量稳定,误差小寿命长,可靠性高, 大功率胆机几乎是您的专利 10μ以上油浸的体积都不小,小胆机用电解足矣。从前我用一些大油罐并联接电动机发电装备流动宣传车,后来用它玩日光灯起辉,为此买了《离子管》《日光灯》书籍,串丝机降压,滤波没用过。

网友B:
个人见解,我试过好几种材质的耦合电容,最后还是选择油浸电容,没别的什么说法,个人喜欢油浸电容的声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我试过好几种材质的耦合电容,最后还是选择油浸电容,没别的什么说法,个人喜欢油浸电容的声音而 ...

还是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信奉单端声音肯定比推挽的好这个流传

  单端是红茶的话,那推挽是绿茶,各有千秋,这由个人的乐趋所决定,我觉得不存在谁好谁不好。

网友:
只用过思碧油浸电容,0.22U 600V的,声音真的不错,比较独特的感觉,现在还想要几只,可是很难找了。

网友:
没觉得有油的电容哪里好,油电容的介质都是纸,为了不受潮,保证绝缘性,才加了油,并不是什么高科技,反而是因为材料落后,我就打死不爱用这玩意儿,蠢笨。
如果油电容真这么好,为啥现在不见?有机化学发展后,现在的高档电容清一色都是有机膜的,最好的是聚苯乙烯,这是这玩意儿容量耐压上去后体积嗨大,所以都是小容量,其次是CBB,这东西只要是正品,吊打油电容一百条街,现在还有PPS电容,比CBB还好,就是价格贵,所以CBB最亲民好用,如果觉得普通CBB外形丑,买轴向的就行了。
所以不要迷信油电容,这东西前个10年也就做那些上千V机器的人实在没办法只能选这个,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越传越邪乎,好像没油就声音不好,我看哪天估计得区分菜籽油和芝麻油哪个声音好了

楼主:
看到最好的是号称航天电容的特氟龙(聚四氟乙烯)薄膜电容,聚四氟乙烯英文缩写为PTFE,俗称“塑料王"。还第一次听到PPS电容,百度一下,买的贴片电容很可能是PPS。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最好的是号称航天电容的特氟龙(聚四氟乙烯)薄膜电容,聚四氟乙烯英文缩写为PTFE,俗称“塑料王"。还第 ...

才兴起没多少年,全名是金属化聚苯硫醚,体积可以做的相对CBB小些,所以贴片的薄膜电容一般都是这东西,高档万用表里的贴片的积分电容就是。
温度特性、损耗特性、耐压都比比CBB稍好,价格也比CBB贵不少,一小颗几块钱,CBB才几毛,特氟龙的电容一般不多见,这种材料核心特点是高可靠高稳定,电气特性不一定比得过CBB和PPS,还要看工艺

对了,WIMA的MKI 2就是PPS,只不过是插脚的,比CBB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