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各位高手,,无烟男人 那个轿车的下摆臂可以自己换吗

楼主(2021-02-22):
本人的一台尼桑骊威车型,,最近感觉底盘有问题,,起步刹车的时候有咯咯的声音,,去汽修店检查确认下摆臂出问题,,球头磨损,胶套老化,,那个轮毂左右有间隙了,,9年的车了,一直自己保养,自己换火花塞 清洗节气门,刹车片易损件等,,这个下摆臂出问题第一次碰到,,网上买质量好的准备自己换,,没有升降机怕搞不了,,不知道各位有自己换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 没升降机就自己挖个地沟

用千斤顶趴车底下,,估计要下轮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斤顶趴车底下.......

如有滑脱 轻则重伤  重则火葬场

我平时换机油都是下面垫马凳或者轮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斤顶趴车底下.......

如有滑脱 轻则重伤  重则火葬场

车上的千斤顶顶起,保险点轮胎垫底下

网友:
注意安全就可以了。车辆顶起来后底下尽量多放木头砖块垫好,要用大力敲打的。喷点除锈剂后慢慢干。

网友:
换这东西应该需要做四轮定位吧,最好花点钱让汽修店换,自己很难搞得定

网友:
自己换不是不行,很麻烦很累,要拆轮子,昨天我自己换机油就是为了省下三十手工费累死,因为机滤扳手不合适以前都是对付用,越用越不行了。。。。

网友:
一侧开上马路牙子 另一侧千斤顶起高后垫砖。纸箱子撕开垫地上躺进去。我就是这么修自己车的。实测好使。

楼主:
今天自己换好了,,但是需要做四轮定位吗,,,方向不跑偏

网友B:
骊威的下摆臂没有需要调整的螺丝,换了就好了,不跑偏没有振动就不用做四轮定位;不过呢,9年的车了也该做个四轮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骊威的下摆臂没有需要调整的螺丝,换了就好了,不跑偏没有振动就不用做四轮定位;不过呢,9年的车了也该做 ...

请教下车子在什么状态下该做四轮定位了,,目前开着感觉比原来的好多了。如果不做会出现什么后果的呢,轮胎磨损加快还是刹车片坏的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车子在什么状态下该做四轮定位了,,目前开着感觉比原来的好多了。如果不做会出现什么后果的呢,轮 ...

跑快了刹车时如果有跑偏的话,或者说在路上跑松开方向盘就会跑偏,这样就该做四轮定位了。要是前轮磨偏的话是需要做前束调整,也差不多属于四轮定位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快了刹车时如果有跑偏的话,或者说在路上跑松开方向盘就会跑偏,这样就该做四轮定位了。要是前轮磨偏的 ...

谢大师了,,今天专门试了下,,在100码的时候刹车明显跑偏,,,正常跑方向不跑偏,,低于80刹车又不跑偏,,原来没有换下摆臂的时候100码刹车抖动,,现在抖动消失明显向左偏,,看来要去做个四轮定位了】

网友:
下摆臂+球头需要更换,, 轮毂轴承仔细检查,如需更换也要换,
车头顶起,两前轮离地, 方向轮胎摆正,左右摇摆轮胎查看是否有间隙,
更换下摆臂后,记得出去走上一天,要做四轮定位,
四轮定位前要走上一天(几十公里),目的是让新下支臂的大小胶套与车架颠簸匹配,胶套契合,

网友:
修理工说他的车都 是自己修的,

网友(2021-04-14):
给力给力给力给力

网友:
球头自己换还行,胶套自己换我打赌你没见过换胶套的情形,再说下摆臂不变形,锈蚀不严重无需更换,更换球头胶套即可。

网友(2021-05-20):
自己换没有问题,要做好安全防范,安全第一,换好后调前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