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WT300AF扫频仪测电子管收音机中周

楼主(2021-02-22):
NWT300AF扫频仪测电子管收音机中周,扫频仪输入输出未加匹配电阻

楼主:
调中周下面的磁帽曲线没有反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12M晶振测试

楼主:
对数方式测量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这是测试的一个实验套件组装的小收音机的中频曲线,扫频仪输入输出加15P小电容,曲线还可以,但是收不到台

网友A:
这个仪器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测试的一个实验套件组装的小收音机的中频曲线,扫频仪输入输出加15P小电容,曲线还可以,但是收不到台
...

这个怎么是谐振在460K了?

网友:
最好"实战"测量,这种测量没有电子管的输入输出阻抗,也没有电子管的输入输出电容,更加没有配合实际电路产生的增益,所以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仪器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频率范围20HZ到30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范围20HZ到300MHZ

多少钱买的?

楼主:
NWT300AF的790元

网友:
哪里买的?

楼主:
某宝的梧桐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