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一枚请各位老师看看这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02-23):
本人菜鸟一个,想自己DIY一台胆机单端想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可以吗

网友:
第一个滤波电容换20uF就可以了,虽然也超过了手册的8uF,但影响不大,寿命稍短,但6Z4又不贵,或者换晶体整流,一劳永逸,如果用6Z4,一个声道一个,或者两个并联,一个肯定不行。
输入100k电位器抽头和地之间接个100k的电阻,电位器触点有时候接触不良会导致6N2栅极悬空容易坏,我这样坏过两个,还总是坏一半。
6P6栅极的470k电阻改小点,220k就差不多了,利于减小噪声,环路负反馈可以去掉,或者你自己试听,看喜欢哪种声音,其他都很OK。

网友A:
滤波电容太大了,很容易烧坏6Z4的。6Z4的滤波电容不能太大,一般在10--20UF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太大了,很容易烧坏6Z4的。6Z4的滤波电容不能太大,一般在10--20UF左右

嗯嗯 谢谢不老的顽童的意见

网友B:
整机电流大于90mA 6z4怕是受不了。

网友:
小九脚前级与八脚的后级管型搭配不是很合适,双声道用一只6Z4整流,电流也不够,至于滤波电容选了那么大的容量,6Z4用不了多久恐怕就得放烟花。
这图不是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机电流大于90mA 6z4怕是受不了。

6Z4 我打算用给、两个

网友:
6N2应该有栅极电阻和输入电容,100K的音量电位器太小。

网友:
并联两颗也扛不住这个220μF的第一级滤波电容,三个方案,第一个并联6Z4后的滤波电路改成LC滤波或者CLC滤波,直接接在整流管输出的电容不要超过8μF,并联估计可以用到16μF(看6Z4的官方文档,一般整流管对这个都有明确说明),第二种直接换成5Z3p之类的大整流管,但是再大的整流管也不能用220μF的第一级滤波,同样需要减小,第三种直接改晶体管整流,同时适当降低AC绕组输出电压,晶体管扛得住这个,另外晶体管就不要双管全波了,直接单AC绕组桥式整流。

网友:
可以用全桥整流,再加高压延时电路。

网友:
换图吧,楼主要是会改图也不出来问了。

网友:
这样的电路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6Z4 我打算用给、两个

我用上海二十七厂的DB—50—300的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做了一台用一只X7推6P1双声道单端,用了一只6Z4做(该变压器高压的电流输出为75MA)整流,声音还是不错的,中等音量开4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