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磁棒天线改低阻

楼主(2021-02-23):
现在中波收音机在城市据说已经不能用,机外环型天线虽然能抗干扰但是太大移动不便。书上说国外高档机早就用低阻磁棒天线了,国内介绍低阻磁棒天线收音机电路的很少。《无线电与电视》刘中远的实验场效应管调幅收音头,以前做过感觉灵敏度差点。最近做了个试验把TEA5570收音机板子改成低阻天线,收效不错。TEA5570电路中波灵敏度本来就高,26dB信噪比16uV,最大灵敏度1.7uV。磁棒线圈10-15T,高频变压器是关键。本人没有使用中周改,因为中周改的Q值低,调节范围小是。我用的是1019小收音机上的磁棒天线7x60mm改的,磁棒截下3.5cm用原来的初级线圈再绕了20圈作初级,一量电感与原磁棒天线的电感差不多,用上效果很好。感兴趣试验的话要根据自己收音机的调谐电容大小,确定变压器的次级圈数,初级圈数取次级的1/7-10

补充内容 (2021-2-23 13:46):
有能看得懂的说一声,什么无图无真相难道我是骗你们的空头文章,又没人给我稿费。不过20几年前我确实向《北京电子报》投过空头文章,人家编辑看原理没有错误就登了,也没有像坛友这么较真。

网友:
愚认为,低阻天线是为了容易拉馈线“远距离”传输。

理论上,接收天线一定是谐振天线(高阻)效率高。由于接收地点不合适中波高阻接收,如我的床头。所以只能把天线放到户外或窗口,拉馈线到床头听中波收音机

高阻天线不合适离开母体,只能妥协用低阻天线。

如果家里(接收地点)频率干净,放弃高阻谐振天线用低阻是丢西瓜拾芝麻。

网友:
这里没有什么使用上的正确与否。

单匝大环或者仅有几匝的磁棒天线都是低阻天线,即使串联在谐振回路的电感中成为其一部分。试想一个谐振回路的谐振阻抗是100K欧,1m大环的电感量约3uH,谐振回路总电感315uH,那么大环电感占总电感的比值是0.9524%,则大环阻抗就是952.4欧,这算是高阻还是低阻?

如果低阻天线不作调谐使用,那么在没有选频的情况下,它的阻抗正比于电感量。各种不同频率的磁场信号都可以在低阻天线上感应出信号,但因阻抗随频率的不同而不同,造成在频段内的噪声频谱不均匀,频率越高信号电压越高,这是不希望的。

反观进入调谐状态的低阻天线,因为与总的谐振阻抗有确定的比例关系,所以在感兴趣的频段内,阻抗变化反而不大,这是所希望的接收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的解答,这个思路我是明白了。不过我觉得因果关系好像还是存在问题。
假设低阻磁棒天线为L1,高 ...

千万别叫老师,一起探讨罢。L3是总电感,这个没疑义吧。L1电感值小,意味着信号电压低,但可以有较大的感生电流,这个电流流过串联的L2,在阻抗不变的情况下,电压是不是也可以升高?我这是臆测的,您看看就好。
用加绕一个初级来耦合的话,从变压器的角度来看,天线过来的电流在这个绕组上通过后,次级的电流会按比例减小,因而信号电压也不见得会很高。

我想大概就是这两种区别,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B:
磁棒截下3.5cm用原来的初级线圈再绕了20圈作初级,一量电感与原磁棒天线的电感差不多,用上效果很好。

不好意思,觉得这句话怎么都看不懂。是绕了20圈的初级与原磁棒天线电感差不多?还是LC回路的次级与原来的磁棒天线电感差不多?

一般来说,低阻磁棒天线的电感,要等于绕在LC回路上另绕的绕组(即那个初级)电感量,即接入电感要相等,这样就达到了匹配的目的。所以这个“20圈”,其电感量要与低阻磁棒天线绕组的电感量相等,这样效果最好。既然能够测量电感,那么调整两边的电感量一致,也是容易办到的。

网友:
曾在爱康木坛友接收微群里看到这样一条:谈灵敏度的人都是小白,要谈三阶互调,更有人诋毁灵敏度不是很重要的歪理.........
感谢圆成大佬的分享!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等待实物照片中......

网友D:
        上个图看看就更有说服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觉得这句话怎么都看不懂。是绕了20圈的初级与原磁棒天线电感差不多?还是LC回路的次级与原来的 ...

我是说7x35mm的磁棒是小收音机上的,连同小收音机上的磁棒线圈初级用来做高频变压器的次级,电感与原5570收音机的磁棒线圈初级电感差不多。上面绕20T做高频变压器的初级,至于你说的什么电感配匹恕我寡闻。刘中远的电路高频变压器用10x10中周改绕,初级18T,次级114T。磁棒绕10T,作者说如果要增加灵敏度就加绕磁棒线圈,并没有说要同时加绕变压器的初级使电感匹配。

网友E:
低阻磁棒线圈的十几砸能否直接串在LC的谐振回路里?哪个方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待实物照片中......

是音频输出试机的,准备上个2822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阻磁棒线圈的十几砸能否直接串在LC的谐振回路里?哪个方案好?

低阻磁棒线圈的十几砸作调谐回路电感太小,要用2000p的调谐电容,Q值太低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看看就更有说服力了。

4万分的老烧还看不懂吗,懂原理的内行自然一看就懂,不懂的给图还是不懂。高频经电容接5570的2脚(高放输入端)场效应管阻抗变换,低阻磁棒线圈虽然是低阻,升压后阻抗提高与IC输入不匹配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不可以把低阻磁棒天线跟高频变压器初级串联,调整高频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使得串联后的总电感量等于原来改之前的电感量,然后把可变电容还是放在低阻磁棒天线这个回路?您把调谐放在高频变压器次级回路这种方式主要是基于什么原因考虑的?另外,场效应管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觉得这句话怎么都看不懂。是绕了20圈的初级与原磁棒天线电感差不多?还是LC回路的次级与原来的 ...

请教老师,您的意思是说低阻磁棒天线的电感量,应该等于高频变压器初级的电感量,这样匹配最好?能不能展开说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不可以把低阻磁棒天线跟高频变压器初级串联,调整高频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使得串联后的总电感量 ...

不可以,这样磁棒线圈与高频变压器就没有耦合了,自偶变压器必须2个绕组在同一个“芯”上。但是高频变压器的初、次级可以合并成自偶变压器,高频变压器次级与可变电容组成调谐回路是为了与可变电容匹配。场效应管能用的型号太多,我用的3DJ6,K212小收音机上多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不可以把低阻磁棒天线跟高频变压器初级串联,调整高频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使得串联后的总电感量 ...

我也是这想法,有空做个试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