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运动MP3不知道怎么拆开

楼主(2021-02-23):
我有一个索尼运动MP3,后来耳机只有一边响,估计是线从根部断了。
请教一下拆过的朋友,这个怎么拆开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A:
百度一下拆解教程和视频

网友:
深色部分是双面胶粘上的,揭下后可看到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拆解教程和视频

没找到这个型号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这个型号的视频。

找类似的,可以参考 。

网友B: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是无法拆开的,拆了就是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是无法拆开的,拆了就是损坏。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好修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好修了哈。

这样的产品它就是不让你修的,用坏了就买新的,它才有市场。市场经济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