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淳放大头的完美新方案

楼主(2021-02-23):
高淳放大头是灯丝电容镇流,高压直接市电整流的电子管功放。省掉一个巨大的电源变压器,大大节省了成本。
但是为了保证不触电,输入用音频变压器隔离,效果达不到高保真水平。
后续有人提出过用光耦隔离,但是线性和频响依旧不能满足高保真需求。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特别是无线技术。一个特别适合音频传输的技术是蓝牙,网上有蓝牙适配器卖,可以和电脑和手机通过蓝牙实现音频连接,适配器供电和放大头共地线,出口接到功放输入端。
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做到真正的高保真。
第二,方便和各种设备链接,电脑,手机,机顶盒等等。
第三,价格便宜,大概10几块钱。
第四,适配器耗电很低。
另外,近年来电机启动电容的质量和价格都非常好,电容镇流灯丝供电的成本和可靠性都高于当年,加上立体声的需要,两个推挽功放用管数更大,灯丝功耗也更大,但是用电容镇流供电,无需提高成本。
相信新的热底盘高淳功放会重新受到欢迎。

网友A:
与楼主的看法不同。
        1973年华老到各地推广“优选法”有手杖做教具讲的包括举例都是纯技术问题,不过被值为“还乡团”的上司利用华老带回一批“推广小分队”圆了亲情之梦。
       “高淳放大头”是1975年由南京无线电厂技术员(老九)以高淳(县)电子仪器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义发表的。因此颜建中被中央所重视,派往全国各地讲用演说(主流不是技术性的),目的鼓励”臭老九“创新”,与D**保持一致,让知识分子看看*是重视知识分子的(听报告者来自各行各业的科技人员地点工人文化宫),颜口才特好,演说能力极强,能把主题拉的很远(联系系统)再自然的过度回来。
        “高淳放大头”就是热底盘的功率接续器,现实是没有提倡的,头-主要是灯丝用电容稳流供电,抛开串连灯丝的弊端,就无极性大电容(高耐压一般都是油浸)抛开体积除外,价格不菲,恐怕比灯丝变压器都高。
        舍去所谓的“悬浮”隔离早在40年代的串丝机极以后爱好者电铃变压器的热底盘收音机与50年代的普及机就有,考虑到安全性60年代都退出了市场。
         关于你用蓝牙的事,蓝牙系统(数码之家论坛)是一种无线传输,其失真可以说是大于有线系统的,假如你已经解决了安全问题,还是用普通信号输入为第一{信号输入电容有直流隔离作用小容量电容交流对人体无害(见串丝机内与外接地)}。
         其次是变压器输入其缺点毋庸置疑,乙类与甲乙2类功放需要有推动兼倒相变压器。
         采用光电耦合器输入,这种方式具有以下优点:将它作为功放与前级的隔离,可防止由地线间的电位差引入的噪声串入电路,为功放电路采用市电供电创造了条件,这样可降低电源变压器绕制难度,减少变压器体积和重量,仅需一只小容量变压器供给灯丝和光电耦合器即可。经光电耦合器耦合后的信号进入第一级进行放大,另外还有被彩电较多应用的电源隔离的光电耦合器。光电耦合器是一个整体内容式元件不会比无线传输的蓝牙差。蓝牙用于车载设备与移动设备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
高淳人民做梦也想不到 半个世纪之后,有个叫“蓝牙”的玩意可以和高淳头配合使用 楼主想法很好,不过现在也不差那些铁和铜了。热底板机毕竟不安全

网友:
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东西会重放光彩,做个电子管功放,一部分是情怀,一部分是动手后的成就感,一部分是有味道的摆设,现在谁会省那几个钱?

网友:
玩电子管功放的大师,会在乎省下灯丝变压器那几个钢镚吗?带来的交流声不好控制,而且高压倍压整流用几个电容器体积也不比变压器小多少。

网友:
想当年推广高淳放大头时,公社广播站都踊跃报名,因为广播员有时间去县里面培训三天,作为知识青年当然就可以回家耍三天了。现在想起来虽然机器省去了电源变压器可底板是带电的确实不安全。

网友:
高淳放大头的高压,地线是和机壳悬浮的。

网友:
与输出牛相比,变压器的成本并不高。

网友B:
电容供电灯丝易断
既然蓝牙何须隔离

楼主:
大功率变压器是一个污染源,变压器漏磁是50H干扰的主要来源之一。

网友:
早些年物资缺乏,馊点子比物资多,现在这年头,蓝牙音质也就够听个响,无损CDDA都开始过时,都在玩2496的年代。电源变压器也就两包烟钱,还不够一瓶酒钱。没必要跟着玩命呢。

网友:
楼主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挺好,支持。

网友:
现在的开关电源已解决小功率电子管的供电问题了.....已用于EL-34的单端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供电灯丝易断
既然蓝牙何须隔离

是否因刚刚通电瞬间电容充电电流比较大,灯丝受大电流冲击?而灯丝冷态电阻小,这两个因素同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楼主的看法不同。
        1973年华老到各地推广“优选法”有手杖做教具讲的包括举例都是纯技术问题,不 ...

蓝牙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传输,是完全无失真的。其原理是将模拟声音信号数字化,再通过蓝牙协议传输到连接在高淳放大头的蓝牙接收器上,然后接收器上的数模转换器再将数字声音信号转换回模拟。由于数字信号传递过程中无音质损失,所以这种方法可以保证高保真放大。
关于镇流电容,现在的价格只有3元左右,而一个立体声胆机里面,如果用最简单的6N2推6P1单端,灯丝功耗为8.2W,如果是6P1推挽,灯丝至少要19W,电容成本比灯丝变压器还是要低的。电容镇流电路的开机冲击对于灯丝来说根本是毛毛雨,相反,由于是恒流加热,没有冷态时的大电流,灯丝加热较慢,更有利于保护灯丝。我实际做过实验,电容镇流电路加热灯丝,灯丝变红时间比灯丝变压器要慢。而且目前无极电容的质量比70年代要高很多,电容镇流的稳定性无需担心。
当然,如果功放用乙二类放大,需要输入变压器推动,那上面所述都不成立。但是,主流的高淳头在那个年代都是甲1或甲乙1,因为推动电路简单。
光耦确实是一个好的方案,但是,目前主流的产品用于传递数字信号,或者做反馈控制,线性都不是太好。相比而言,蓝牙方案更简单而且性能有保障。另外,最近的音响趋势是用蓝牙连接,这样可以在客厅坐在沙发上用手机连接音响。蓝牙方案正好迎合了这一趋势,是一举两得的。
最后谈一下市电整流滤波。由于功率变频器等大功率应用的需求,大容量电解电容的价格很低,而且,现代的滤波电容的体积比当年小很多。如果是6P1电路,简单的半波整流就够了,非常简单。如果是6P3P或者fu-7,只需要一次倍压整流,电路也很简单,而多倍压整流是当年用于FU-5的电路。而目前家用胆机很少需要这么大功率,所以整流滤波并不是高淳头的问题。
电子管功放和晶体管相比,电源和市电更容易匹配,而输出需要变压器,而晶体管功放电源需要变压器,输出无变压器。高淳头正好利用了电子管的特点,是一个好的举措。之所以音质不佳,是输出变压器用料不足导致的。因为当年的高淳头(包括有电源变压器的电子管功放)是给会议高音喇叭或者有线广播喇叭用的,所以低频截至频率不够低,听个响就够了,而如果我们能精心制作输出变压器,高淳头同样能有好的音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蓝牙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传输,是完全无失真的。其原理是将模拟声音信号数字化,再通过蓝牙协议传输到连接在 ...

现在很多人追求模拟音源,如LP、开盘机。增加蓝牙等于是又增加了数模和模数的转换两个环节,恐怕心理上不容易接受,且质量是否能保证还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人追求模拟音源,如LP、开盘机。增加蓝牙等于是又增加了数模和模数的转换两个环节,恐怕心理上 ...

现在90%以上的主流音源都是数字的了。还听模拟的是很少一部分人。

楼主:
最后谈一下热地盘机器的制作和维修,这两个过程中确实不安全,但是我们可以弄一个隔离变压器,就能在这些过程中让热地盘悬浮,提高安全性,使用时再直接接市电就行。

网友:
如果是想省一个电源变压器的钱,那可就没什么意义了,毕竟现在物资丰富,不差钱。
数字功放模块,又便宜效率又高,体积还小,你值得拥有。

网友:
楼主还是了解一下蓝牙再谈保真度问题,还有真不知道搞个热底盘有什么好。

网友A:
  1)  你把数字信号太理想化了。声音与图像等等都是模拟信号,现代为了压缩带宽以及避免互扰干涉通常采用数字传输,这样就要用A/D转换,这就需要一系列的技术过程(抽样编成二进制码等)再通过蓝牙设备(世界统一的技术规范)发送给蓝牙接收器,接收到的信号经D/A转换(就是A/D的逆过程)解码一系列技术手段(运放,基准电源,模拟开关等)还原成模拟信号进行放大,,你设想一下把模拟信号直接放大势必走了个捷径。无线数字传输也有频移与丢帧等等的技术问题,这就需要专业工程师对数模互转进行技术测量与处理。当然D对D是理想状态,如可胆机是A啊。
   关于蓝牙16,7年就用上了,(无线耳机,PⅢ电脑)
请您看看这篇文章《比小米蓝牙接音频接收器续航更长,直接驳接功放 》https://www.sohu.com/a/161183631_99970193
  2)关于电容以6P1为例需要7.5μF最低标准630V,串联灯丝的弊端以及分流电阻这里就不谈了。你说3元多应该是最便宜的无极性风扇电容1.2~2μF,老双桶洗衣机2+4μF/400V ,现在没有10元钱下不来,你在看看《高淳放大头一书电容的、都是都大的。可不能用电解电容啊。开机的过度过程(见电工学有关章节)夸大其词谈虎色变都不足取,出掉广播站先开低压后开高压之外,还没有厂家生产延时的胆机。
  3)请你看看《高淳放大头》是那类功放。
  4)已经说了蓝牙在移动设备,手机,平板,车载等有优势,它永远取代不了红外遥控器与利用手机遥控。无论是哪家经销商,家中的宽带附带给的电视盒都是红外遥控。地面波电视买个机顶盒转换也是如此。功率大蓝牙也就覆盖10m。以前的无线电遥控比红外线还远。蓝牙不能被普及,只能给青年人带来方便。(我是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
  5 )关于整流电路你列举了一些功率放大管,无论是厂机,还是爱好者的机器基本都是用全波整流,有个别的爱好者条件所限采用2倍压整流,北京牌电视机设计与工艺要求采用倍压整流,还没听说FU-7;FU-5用倍压的,因为都是用866整流或硅代866,当然现在可以,不过电源特性不大好,不利于音质的提高。有必要说说高淳放大头不可能制作成对称全波整流。你说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他那里面有一些放大是采用了三相电源。
  6)晶体管机最初推挽也是有输出变压器的,后来被OTL—OCL—BTL所代替,特别出现大功率集成电路以后就绝迹了。

网友:
高淳放大头电路很不安全!它只是那个年代的独特发明,今天已经没有推广的价值了!仅是个人观点,不代表他人

网友A:
这是现在闲置小蓝牙音箱,音质不如普通小音箱笔记本用、

网友:
高淳放大头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完全没必要。

网友D:
"用现代的观点来看“,电子管机器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从趣味性讲,高淳放大器也可以玩玩,前提是安全保证,能出好的音质。
以前做过市电直接整流的放大器,如果用半波整流+大电容,听上去还可以;
但用桥式整流,声音就有股怪怪的感觉。
总之,有电源变压器的声音更干净、(所以)高音更纤细。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不要为了搞电子管,
特意搞电子管,单纯为了节省变压器
还不如使用变压器带动晶体管功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人的生命面前,还有什么更重要的?

又是一个上纲上线的,那车祸能死人,不用开车了?电动汽车电池的电压也足以电死人,也不能开了?
而且220V电压本来就是危险的,一开始为何不用36V安全标准?
现在的电力火车机车用的是25KV,而且电线离人的距离也就5米左右,这是什么概念?看过一个视频,一个人爬到车顶误触电线,瞬间身体内的水分被蒸发,全身雾气,然后水烧干了,体内的脂肪被点燃,像一根蜡烛,前后不超过一分钟。
我提的蓝牙方案就是为了避免热地盘对人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不要为了搞电子管,
特意搞电子管,单纯为了节省变压器
还不如使用变压器带动晶体管功放呢

电子管主要是一个不同事物,参数当然不能和晶体管比,但是有特点,就有玩头吧。
现在那个领域电子管还有生存空间呢?连以前的微波领域,电子管也举步维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现代的观点来看“,电子管机器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从趣味性讲,高淳放大器也可以玩玩,前提是安全 ...

对,电子管就是玩,我觉得就像你穿越回到上个世纪40年代,没有晶体管,你只能依靠电子管,能做什么。
半波整流的好处是地电位是恒定的,而桥式整流的低电压(热地盘电位)在市电零线和火线之间迅速摆动。所以半波整流在地线上更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把数字信号太理想化了。声音与图像等等都是模拟信号,现代为了压缩带宽以及避免互扰干涉通常采用 ...

版主说的很好,这才是我喜欢的讨论方式

1)  你把数字信号太理想化了。声音与图像等等都是模拟信号,现代为了压缩带宽以及避免互扰干涉通常采用数字传输,这样就要用A/D转换,这就需要一系列的技术过程(抽样编成二进制码等)再通过蓝牙设备(世界统一的技术规范)发送给蓝牙接收器,接收到的信号经D/A转换(就是A/D的逆过程)解码一系列技术手段(运放,基准电源,模拟开关等)还原成模拟信号进行放大,,你设想一下把模拟信号直接放大势必走了个捷径。无线数字传输也有频移与丢帧等等的技术问题,这就需要专业工程师对数模互转进行技术测量与处理。当然D对D是理想状态,如可胆机是A啊。
   关于蓝牙16,7年就用上了,(无线耳机,PⅢ电脑),请您看看这篇文章《比小米蓝牙接音频接收器续航更长,直接驳接功放 》https://www.sohu.com/a/161183631_99970193

首先,信息论中有个宁奎斯特定理,基本的思想就是如果模拟信号的带宽和信噪比确定,肯定有一个数字信号能够忠实还原模拟信号。最早的CD就是数字格式,其声音质量是毋庸置疑的。后面出现了对数字信号的压缩算法,最著名的就是MP3,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这个不是无损压缩,所以有音质损失,但是注意现在的主要音源都是经过压缩的,源头就是压缩之后的。声音信号的码率是非常小的,通常丢帧通常是视频信号(视频才有帧的概念)是在互联网,经过无数个TCP/IP路由之后,对于声音信号,问题非常少。我和美国的亲戚打互联网电话,完全没有声音丢帧的问题。回到蓝牙,这是一个局域传输协议,而且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传声音,所以出问题的概率更小。诚然蓝牙的传输距离不大,但是对客厅的范围,是没有问题的。你提供的link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蓝牙接驳功放的例子。

  2)关于电容以6P1为例需要7.5μF最低标准630V,串联灯丝的弊端以及分流电阻这里就不谈了。你说3元多应该是最便宜的无极性风扇电容1.2~2μF,老双桶洗衣机2+4μF/400V ,现在没有10元钱下不来,你在看看《高淳放大头一书电容的、都是都大的。可不能用电解电容啊。开机的过度过程(见电工学有关章节)夸大其词谈虎色变都不足取,出掉广播站先开低压后开高压之外,还没有厂家生产延时的胆机。

您去网上搜一下,能找到我提到的价位的电容,有些商家是买一送一,而且现在几十微法的电容价格都不贵。但是毕竟3-2块钱不是根本因素,总之电容是非常便宜就对了。另外这些当然不是电解电容,是电机启动电容,后面接的是电机绕组,具有电感,所以电容两端的电压要高于220V,很多电容的耐压到交流450伏。开机的电冲击不难计算,如果是一根保险丝,可能烧毁,但是灯丝的热惰性远大于保险丝。另外变压器关断的时候也有巨大的感生电动势。

  3)请你看看《高淳放大头》是那类功放。

不太明白您想问什么。我看到例子大多是6p3p或者fu-7的甲乙1推挽放大。也有n次倍压整流去带FU-5的。

  4)已经说了蓝牙在移动设备,手机,平板,车载等有优势,它永远取代不了红外遥控器与利用手机遥控。无论是哪家经销商,家中的宽带附带给的电视盒都是红外遥控。地面波电视买个机顶盒转换也是如此。功率大蓝牙也就覆盖10m。以前的无线电遥控比红外线还远。蓝牙不能被普及,只能给青年人带来方便。(我是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

红外当然也能做高码率的信息传递,比如Lifi(跟Wifi类似,用LED光脉冲来实现信息传递),但是遥控器上的还没有成熟的音频传输协议和产品。爱好者去发明一个不太现实。之前有人提的用光耦是一个模拟方案。蓝牙的一个好处是它的载波是2.4G,远远避开了音频和调幅调频广播的频率,所以对胆机或者收音机没有干扰,另外2.4Ghz提供了充足的通讯带宽,为高保真传输音频提供了根本保证。

  5 )关于整流电路你列举了一些功率放大管,无论是厂机,还是爱好者的机器基本都是用全波整流,有个别的爱好者条件所限采用2倍压整流,北京牌电视机设计与工艺要求采用倍压整流,还没听说FU-7;FU-5用倍压的,因为都是用866整流或硅代866,当然现在可以,不过电源特性不大好,不利于音质的提高。有必要说说高淳放大头不可能制作成对称全波整流。你说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他那里面有一些放大是采用了三相电源。

倍压整流确实不如全波整流,但是目前大容量的电解电容非常便宜,倍压整流也能获得很好的效果,毕竟单机的电流很小,高压也就100瓦左右。高淳头确实有用三相电的,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玩法。FU-5肯定是要倍压的,翻翻老的无线电杂志,有好几篇文章介绍。

  6)晶体管机最初推挽也是有输出变压器的,后来被OTL—OCL—BTL所代替,特别出现大功率集成电路以后就绝迹了。
晶体管能输出大电流,所以可以省去变压器,但是电子管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现在闲置小蓝牙音箱,音质不如普通小音箱笔记本用、

这个音质的限制应该不在蓝牙,而是配的功放和扬声器不行,正好可以拆了用它的蓝牙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