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音箱越來越响?

楼主(2021-02-23):
用存放多年的扬声器制作了一对音箱,用家里的夏普800推,声音还不錯。几個月听下來,結果發現声音越來越响。800的音量电位器推到最低,声音还是比剛開始始响了很多…。
是扬声器变灵敏了吗?还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97适合推灵敏度低的箱子,比如大妈跳舞广场上用的

你确定800里是139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么就是1392

是这个,你猜错了,而且还是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里面是1392,可能800产地不同,我前面发了个帖子就是800的喇叭
原机还有变压器留着,其余都垃圾 ...

可能,800有日产和国内组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你猜错了,而且还是桥接

不是桥接,而是一个通道驱动扬声器,一个通道驱动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桥接,而是一个通道驱动扬声器,一个通道驱动耳机

桥接,桥接,噶一袋虾条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接,桥接,噶一袋虾条滴

查了电路发现还真是,记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了电路发现还真是,记错了

我的800放窗台上受潮功放烧了,所以买的功放块,查了电路 就20分了

网友:
是你的电位器出了问题了吧;

网友:
本坛已经有大师证明煲喇叭是玄学了,你还敢对着干

网友:
只要是他们没认识到的理论层面,就通通是玄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800放窗台上受潮功放烧了,所以买的功放块,查了电路 就20分了

你要是使用你外婆的头象,就没这38分了 这头象中和了矿坛阳气独专的特质.

除了电位器接地端,另一可能不知是否与负反馈电解电容质变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要是使用你外婆的头象,就没这38分了 这头象中和了矿坛阳气独专的特质.

除了电位器接地端,另一 ...

我的眼神多么扑朔迷离又充满了诱惑

网友:
我有一台是AN7147桥接的

网友:
判断响不响要测音箱输入端的电压  一致才能比较,避免人为影响。

网友(2021-04-07):
玄学了,喇叭开始放飞自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么就是1392

没拆过800的收录机吧,1397是要用正负电压供电的。

网友(2021-05-09):
M51601 和 HA1392 可以互换

网友(2021-07-02):
装过1397 声音感觉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