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灯再生式收音机

楼主(2021-02-23):
放寒假在家待着,没事儿干,于是自制一台一灯再生式收音机,最简单的哈拖来再生电路,所用电子管为老式的UX201A,加装转换座后,亦可用普通电池式电子管收听。使用二十米长天线,甲电取自5V直流电源,乙电为9节6F22电池串联,耳机为SHH-1舌簧耳机,使用阻抗匹配变压器。晚间可收到十余个电台,可清楚收听者有七八个。

网友A:
都是老零件,既然使用二十米长天线,何必用70年代后的>120mm的磁性天线,绕圆筒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老零件,既然使用二十米长天线,何必用70年代后的>120mm的磁性天线,绕圆筒式。

本来是想用蛛网天线的,奈何没找到蛛网式哈拖来再生线圈的数据,只好使用数据已知的磁性天线了,而且制作此机时曾考虑过无天地线收听,实际使用时不接外接天线,仅凭机内磁性天线也可以收听一两个电台(此时使用真空管为1K2加转换座,使用老式UX201A管无法在不接天线的情况下收听)。

网友B:
自古英雄出少年,做的真规矩;20米天线,如何架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古英雄出少年,做的真规矩;20米天线,如何架设呀。

我住三楼,我家楼高11层,从楼顶上垂下一根长线到窗口,约20米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住三楼,我家楼高11层,从楼顶上垂下一根长线到窗口,约20米长。

好的,明白了。为这个机器你够拼的需要上到11层楼顶 谢谢!

网友C:
向00后学习致敬!  呃...电路图还是上一个吧?手绘也行,让俺们60后能学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00后学习致敬!  呃...电路图还是上一个吧?手绘也行,让俺们60后能学习一个。

请看电路。

网友:
至古英雄出少年,厉害厉害

网友D:
手头有类似第二张图中左边那个的可变电容,只不过容量没100P,印象中大概只有30多P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想用蛛网天线的,奈何没找到蛛网式哈拖来再生线圈的数据,只好使用数据已知的磁性天线了,而且制作 ...

       抽头蛛网式再生线圈(见示意图),在蛛网板上,用0.31mm线,从H起,绕到第40圈抽头为1第60圈抽头为2,第70圈抽头为3,继续绕到第95圈为止,尾线是K。

网友:
60年代流行直流单管再生式收音机,当年我用的是电子管1K2。
地标 东北锦州市,架一幅室外天线,能收到TW的中波电台广播节目。
直热式氧化物阴极遥截止五级管。
主要用途 高频电压放大。
灯丝电压1.2V  灯丝电流30mA 阳极电压60V......

网友:
这可厉害了,201这管 已经快将近一百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有类似第二张图中左边那个的可变电容,只不过容量没100P,印象中大概只有30多P吧。

确实,这个电容最大容量约50p,不过后来我并了个47p瓷管,用于控制再生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1这管收藏吧,烧了就可惜了。

201我也舍不得用,就插机器上试了几次,平时都是用新式电池管加转换座代替的,效果反而好于201。

网友:
     看到这个,想起上世纪60年代中期,俺刚刚背上书包.......在少年宫看到那些4、5年级哥哥姐姐在玩这个.....心想到时候俺也可以...没想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洪流滚滚而来......

网友F:
20米天线接收的干扰信号也很可观,耳机噪声估计吵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米天线接收的干扰信号也很可观,耳机噪声估计吵死人。。

干扰信号还可以接受,收听起来声音还算清晰,事实上最大的干扰源是家里的台灯和手机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