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只油浸电容

楼主(2021-02-23):
看见于版在说油电容,恰好手边有只外壳瘪了点,拆开看看,确实有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壳子上印着“OIL”,完全没要再去拆。特别是某段时期,大量使用聚氯联苯,里面的油是剧烈的致癌物质,更没 ...

您的提醒绝对必要,拆开油浸电容实在是嘬死的行为。

网友B:
为什么日本这么多品牌叫什么什么康,Rubycon,还有什么“你吃糠”。。还有这个chemicon

网友:
油不多.......我拆开国产的方形的小电容,油不少......

网友A:
壳子上印着“OIL”,完全没要再去拆。特别是某段时期,大量使用聚氯联苯,里面的油是剧烈的致癌物质,更没必要冒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日本这么多品牌叫什么什么康,Rubycon,还有什么“你吃糠”。。还有这个chemicon

日本国际名牌电容:Rubycon红宝石;chemicon(日化)=(黑金刚);Nichicon(蓝宝石); PANASONIC(松下)   sanyo(三洋)。 ELNA;NEC等。

网友:
我这油浸电容摇起来有水一样的声音!

网友:
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电容,关键是还不安全,谁知道油里面有没有有害物质

楼主:
这个做耦合电容怎么样?

网友:
真好信,成物不可损坏。拆完了也别丢,绕小变压器时做垫纸。好材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做耦合电容怎么样?

这电容看着像是有极性啊,你看看是不是一头接外壳的,我手头有些西门子的,拆开里面和这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容看着像是有极性啊,你看看是不是一头接外壳的,我手头有些西门子的,拆开里面和这个一样

是的,一头通外壳,但应该不是有极性,估计是外壳端接低电平(比如地端)可以屏蔽干扰。

网友:
电容最重要的是它的介质,和放到油桶里没多大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头通外壳,但应该不是有极性,估计是外壳端接低电平(比如地端)可以屏蔽干扰。

老的铝外壳电解电容拆开看看有没有油。有极性的应该是电解电容。里边有电解液

网友:
我以前有个国产的烟盒一半那么大的方形油桶电容漏油了,烧垃圾的时候丢在火里没一会就看见从烧掉了的接线柱里面往外喷火,像里面有火药一样喷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