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P3P推挽电路图

楼主(2021-02-24):
手头上有4只6P3,网上买了6P3P的电源牛和输出变压器,还有几只6N1,6N2,6N3和一个开了4个大八脚、3个小九脚的机箱,求6P3P的推挽电路图(自偏压)。谢谢!

网友:
6P3束射推挽AB1类,屏极360伏,帘栅极270伏,静态屏流44毫安×2,最大屏流50毫安×2,阴极共用电阻250欧,屏-屏阻抗6000欧,输出功率24瓦。

楼主:
还找到一张图,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下,这两张图哪一张适合?

楼主:
在隔壁坛上找了一张图,想把音调电路去掉,不知是否合适?

楼主:
题目打错了,是求6P3P推挽的电路图

网友A:
通常是选好电路,再配合适的电源和输出。不知输出的功率阻抗,怎么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选好电路,再配合适的电源和输出。不知输出的功率阻抗,怎么选电路?

输出变压器是6K

网友:
分割倒向的好些,不过不要直接耦合,还是要电容隔一下,工作状态更好些。

网友B:
12AT7的工作点和6N3  6N1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AT7的工作点和6N3  6N1类似。

好的,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指教!

这个图与你的第二图相似,B+电压不同,电源部分不同,第二图电压偏高,这里供参考。6L6(国产旧型号)=6P3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与你的第二图相似,B+电压不同,电源部分不同,第二图电压偏高,这里供参考。6L6(国产旧型号)=6P3 ...

这张图不对吧,三个6N1的电流过小,缺少栅极电阻。反馈电阻也太小。6P3的阴极共用电阻通常250欧(360V屏压)

网友C:
再截一张图。是印版图,电子管接线对应标注号,用线引到管座上。为使6P3P达到最佳工作状怎,可调整R9使阴极电压为13~15V,屏极电流为65mA-7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截一张图。是印版图,电子管接线对应标注号,用线引到管座上。为使6P3P达到最佳工作状怎,可调整R9使阴极 ...

谢谢于版指教!

网友D:
发个6P3P推挽功放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T1D-3A推挽 (1).gi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个6P3P推挽功放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