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C3858可以做1969甲类功放吗?

楼主(2021-02-24):
拆广播功放得到大面积散热器和几个2SC3858,不知能否做1969甲类功放?

楼主:
另请教1969末级输出几千微法电容需要多高耐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请教1969末级输出几千微法电容需要多高耐压?

大于等于电源电压

楼主:
好的,我去废旧板子上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od1969甲类功放,什么NPN三极管都可以,更别说音频三极管。

如果末级管击穿是不是喇叭就完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末级管击穿是不是喇叭就完蛋了?

1969有输出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69有输出电容的。

哦,懂了,直流通不过电容,喇叭无压力,可以省去喇叭保护电路。

网友C:
看着用这管子做1969我这个心藤啊

网友:
2n6688更好

网友D:
没有假货,电流更大,耐压更高,可以提高工作电压,让发出的声音更动听,300v,20a,200w

网友E:
这就叫做大材小用

网友F:
印象中记得使用工作电压的一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用这管子做1969我这个心藤啊

管子不就是用的,不用才更浪费,来张清晰的,查上面两个管子2SC3281的参数似乎做功放也合用。
这块板子含散热器,全部齐活。

楼主:
手头没有这个管子,特意买就不合算了,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把手头的东西尽量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假货,电流更大,耐压更高,可以提高工作电压,让发出的声音更动听,300v,20a,200w

现在大管子假货不少,这是从机器上拆的应该不是假的而且连配对都省了,参数应该是筛选过的。
因为没有与之配对的PNP管所以考虑玩1969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叫做大材小用

没有合适的“小”材料,看有的1969电路用的2N3055,这管子假货太多不知去哪买,而且不便宜,参数还没我这个大,实在要用只能从线性稳压电源上拆,刚看20年前的13.8V15A电源上好像有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印象中记得使用工作电压的一半就行

看电路图似乎工作电压一半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管子不就是用的,不用才更浪费,来张清晰的,查上面两个管子2SC3281的参数似乎做功放也合用。
这块板 ...

利用NPN3858对管,可以制作台经典的准互补放大器,OTL的由于有电容输出,音质没有OCL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用NPN3858对管,可以制作台经典的准互补放大器,OTL的由于有电容输出,音质没有OCL透明

求相关电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相关电路,谢谢。

非常经典的常用电路,早期无线电杂志刊登过,可以查找一下,李应楷老师的一本书上就有最经典的OCL功率放大器电路图,我有这本书,不知道放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相关电路,谢谢。

电路结构非常简单实用,当年好多厂家都是用李应楷老师那本书上的电路制造出的功放,电路简单,零件易配,原版本是采用3DD15制作的,

网友D:
我买的2n6688拆机管只要3元一只,没有假货,全世界只有二个公司在生产,一个是哈利斯,另一个是rca都是美国大公司

网友:
2n6688用在线性稳压器上比2n3055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2n6688拆机管只要3元一只,没有假货,全世界只有二个公司在生产,一个是哈利斯,另一个是rca都是美国 ...

一旦用途广泛很快就有人造假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旦用途广泛很快就有人造假了。

是的,某宝卖的全新3055,全部用1969做广告,买回来10个保证9个半是假的,还是一些冷门管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某宝卖的全新3055,全部用1969做广告,买回来10个保证9个半是假的,还是一些冷门管比较好

不耻下问,我想知道为啥某些管子参数并不差但成为“冷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耻下问,我想知道为啥某些管子参数并不差但成为“冷门”?

抬举了,这个俺也不清楚啊,就跟有些歌星,唱的一点儿不差,可就是不红一样 ,毕竟管子的型号太多了,而且我认为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音频专用管”,只是可能噪声系数和线性度上好一些,其他只要参数和特性合适一般都可以的,所以我都是手头有哪些管子,就用哪些管子,去找找手册,看看几个参数是否合适做功放,不纠结所谓的“音频专用”

另外,假的3055也有可能比真的3055还优秀,只是没有3055有名好卖,所以被打扮成了3055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抬举了,这个俺也不清楚啊,就跟有些歌星,唱的一点儿不差,可就是不红一样 ,毕竟管子的型号太多了 ...

哈哈,感谢科普。

网友:
供你参考,OTL、OCL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专用管”这种概念是有的。以前我们的国产晶体管,一个3DD15用在电视机里,电源、行输出、场输出、音频 ...

这是肯定的,器件是设计出来的,并不是做好后选出来的(当然也有筛选的,但那是另一回事),设计之初就大概确定了应用范围,包打天下的器件是不存在,半导体器件的各个参数是互相制约的,工艺上只能做到侧重,很难做到兼顾,如果可以兼顾,那出于最优解原则,全世界就一种器件就可以了,比如运放,你无法找到在各个应用场合都好用的,晶体管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才有“专用”的说法。

只是我觉得这个“专用”有强加的成分,才会有此感慨,我只是想说,非“专用”只要参数合适,也是极好的,比如3055,并非音频专用,但为何炒这么热,一定有原因 ,从D40的传说开始,我就觉得作为有一定专业能力的爱好者,只通过是否“专用”来衡量一个器件在某个领域是否优秀则有点偏颇了,管他专不专用,合适就用,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迷信,这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H:
3055本身并非专为音频功放而设计制造,但是反过来说,作为一个大功率管,用在高压供电的场合它耐压不够, ...

3055手册注明了是“switching”,所以,只能说3055过时了,音频也有比它好很多的管子,不明白为啥都盯着3055,搞得涨价的涨价,作假的作假

网友:
糟蹋C3858了,,话说A1494呢??最近在打板呢,还没这个功率级别的管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55手册注明了是“switching”,所以,只能说3055过时了,音频也有比它好很多的管子,不明白为啥都盯着3 ...

3055就算原产的指标也是一塌糊涂,更不用说杂货咯。

网友:
用高频管做 JLH1969 最好串个电阻, 不然容易自激

网友:
3055 涨价可以用 TIP41

The replacement and equivalents for TIP41C transistor are

2SD1895, MJE5180, MJE5181, BD711, BC911

追 3055 的人相信晶体管的封装影响音质,
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当然也很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