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疑问

楼主(2021-02-24):
开关电源带载状态下放置时间长冷态时不好启动,而启动一次再启动就是带负载也能启动开,这个是是什么原因?

网友:
控制芯片的供电端电容有失容。启动过一次后,暂时改善了极化现象,所以能启动。

网友A:
再次起动时,估计是电容内有剩余电压,所以好起动,猜的 ,原边过流点调整一下一般就能解决。

网友B:
带载状态,没说带什么负载,要是负载输入端有大电容可能是过流保护,启动一次后电容还有电瞬间电流减小没到保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起动时,估计是电容内有剩余电压,所以好起动,猜的 ,原边过流点调整一下一般就能解决。

原边过流点?拿这个电路为例,具体是哪个部位?是不是开关变压器参数有哪里不对啊,比如电感量偏大或偏小?

网友:
有碰过这样的问题,个人分析是变压器参数的离散性,个别存在冷态电感量稍大,在开始周期内存储的能量不够供给输出,然后欠压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边过流点?拿这个电路为例,具体是哪个部位?是不是开关变压器参数有哪里不对啊,比如电感量偏大或偏 ...

1、原来是否可以带载冷起动,现在不行,那就量一下芯片供电处电容是否失效,R1、R4电阻阻值是否变大。
2、本来就这样,适当减小场管S极电阻,即0.33R,可并一个1-2R上去试试,阻值先大后小,但不要过小,过小原边的电流保护值变大,容易烧管。

网友:
C4那个电容的品质和容量可以检查一下,  上电时,由R1,R4,启动电阻先充电到UVLO_OFF ,芯片开始启动,如果负载比较重,反馈绕组的反馈电压会较低,C4电压低于UVLO_ON时,芯片重新进入待机状态,可能会反复如此进入"打嗝"状态.
如果真要找变压器"毛病",反馈绕组砸数可以多饶2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边过流点?拿这个电路为例,具体是哪个部位?是不是开关变压器参数有哪里不对啊,比如电感量偏大或偏 ...

以前碰到过,电脑电源的辅助电源5V,长时间不用,开机输出从4.2v----慢慢涨到5V,大约半个多小时。再开机的话,时间短一些。电容都换了,没有用。输出整流管换了,也没有用。

比如您这个电源,是否可以断开U2光耦维修呢?会不会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碰到过,电脑电源的辅助电源5V,长时间不用,开机输出从4.2v----慢慢涨到5V,大约半个多小时。再开机 ...

断开U2输出电压可能要失控了;

网友:
C2,R2,取值有问题。尝试修改C2的值调试。

网友:
R1和R4阻值可能变大了

网友:
启动电阻R1/R4阻值增大了。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开路或阻值增大是常见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边过流点?拿这个电路为例,具体是哪个部位?是不是开关变压器参数有哪里不对啊,比如电感量偏大或偏 ...

检查一下C4 或换一个性能好的。

楼主(2021-10-06):
引用 网友B:
带载状态,没说带什么负载,要是负载输入端有大电容可能是过流保护,启动一次后电容还有电瞬间电流减小没到 ...

带的200w灯泡,冷态电阻是2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来是否可以带载冷起动,现在不行,那就量一下芯片供电处电容是否失效,R1、R4电阻阻值是否变大。
...

对照另两个做的电源,原来问题出在这个启动电路上这个启动电阻,开始就随意用了个280k的,后来增大阻值了就可以了,甚至增加到1M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