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这样一只喇叭。

楼主(2021-02-24):
购得一台小收音机,但该机的喇叭还是第一次见,三吋,8+8欧(为什么不标16欧)?真是不明白。

网友:
3根线的音圈有抽头。

网友A:
这个喇叭可以低压推挽可以不用输出变压器!

网友:
难道是双音圈,多用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喇叭可以低压推挽可以不用输出变压器!

阻抗太低了,一般推挽输出阻抗都要几十欧。

网友C:
二个8欧并联可做4欧使用。

网友:
同轴喇叭?  小收音机什么型号?

网友:
请楼主确认一下中间那个接点有没有导线到音圈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个8欧并联可做4欧使用。

不能工作相位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个8欧并联可做4欧使用。

这要看2个音圈的极性,如果可以做推挽,就不能并联使用,否则会无声

网友:
我以前有个收音机,也是这样的喇叭,用的是CXA1019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许我的表述不清吧
如果是8+8ohm两个音圈串联的喇叭,满功率是1W,那么只用一个音圈工作时,是不是功率 ...

你先要假设输出端口是电压不变还是电流不变,这两种假设的结果都是相同的,因为功放的输出能力取决于它的供电能力和信号源的大小以及预定的失真度对输出波形幅度的限制。我最后这句话很长,慢慢理解才行,这是电路原理决定的。功放的输出特性和理想交流电源很接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抗太低了,一般推挽输出阻抗都要几十欧。

低电压今天鬼节电路里有介绍!

补充内容 (2021-2-26 20:25):
更正一下应该是低电压晶体管电路

楼主:
收音机是 electronic TR 1250,耳机输出是立体声的。

楼主:
是的,音圈有三根引出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音圈有三根引出线。

是低电压晶体管电路那本书里的,不知道能否看清楚。手机直接拍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低电压晶体管电路那本书里的,不知道能否看清楚。手机直接拍发的。

谢谢!此机电压用4.5伏,三节五号电池。

网友:
该书不错,里面有晶体管微电流下的放大原理、并联推挽原理、低电压1.5V超外差的难点分析、超外差简化成再生电路-推迟啸叫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喇叭还是第一次见到,性能应该不错吧。

音质不错,比较清晰和清脆,比较接近春雷3P1和3P2,跟德生BCL 3000(声音糊的)刚好相反。

网友:
中间有抽头的喇叭头一回见。

网友G:
还有一种喇叭,有两组共4根接线,是什么原理?

网友(2021-05-01):
引用 网友A:
这个喇叭可以低压推挽可以不用输出变压器!

低阻,不可以

网友:
21楼有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种喇叭,有两组共4根接线,是什么原理?

那是同轴的喇叭吧。高音一组,中低音一组,想啥说啥,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