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替换38hc43在5V电压工作的芯片

楼主(2021-02-25):
有哪位知道可以替换38hc43在5V电压就工作的芯片,谢了。主要是手上有这个芯片dc-dc多电压便携设备想改充电宝5v供电。

网友:
充电宝本身就是DC-DC到5V,你的意思是再来个DC-DC到更高压?不如直接改充电宝的升压IC,如果功率够的话更简单吧。
要是快充功能的充电宝应该更简单,加个快充诱骗器

网友A:
38hc43是不是uc3843?
这类IC本身就不是为了低压设计的。他要驱动MOS管的。
假如允许5V供电,他驱动高压MOS功率管都不能完全导通,肯定爆MOS管。所以uc384x之类设计成7V以下就直接拒绝工作是必要的功能。即使是第三方兼容芯片也不会取消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hc43是不是uc3843?
这类IC本身就不是为了低压设计的。他要驱动MOS管的。
假如允许5V供电,他驱动高压MO ...

对,就是uc38hc43. 他工作12v电压能正常。现在我准备想把它改5v工作电压。有直接替换芯片吗,谢了

网友:
那不可能有这种直接替换的芯片的,
别人换这个5V都可以工作的芯片上去,芯片的‘打呃’保护功能都不起作用,驱动MOS管又不能驱动到饱和,换一个爆一个MOS管,还会有人用吗?

网友B:
5V工作的有, 比如LM3478  但 直接P对P的就不知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工作的有, 比如LM3478  但 直接P对P的就不知道了 。

谢了,可惜脚位不一样

网友:
直接在8脚接个5v就可以工作!

网友(2023-06-05):
UCC3803/3805 兼容3842系列,可以5V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