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集成块?

楼主(2021-02-25):
集成块型号为TAA691,匈牙利电子管晶体管混合黑白电视机模块上的,不知是什么用途功能的集成块,老司机指教

网友A:
TAA691 Wide-band amplifier, FM detector, audio amplifier/driver for TV sound section
    TA5203 TV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A691 Wide-band amplifier, FM detector, audio amplifier/driver for TV sound section
    TA5203 TV

感谢帮助,英文的没看懂,看图有两组电源,能否用文字描述一下,是乎与音频相关?

网友:
粗略翻译一下:宽带放大器,FM 解调(鉴频或检波),电视伴音放大、驱动   (配合 TA5203 使用)

网友:
电视机的伴音中放电路。。。。。。。。。。。。。。。。。。。。。

网友:
匈牙利黑白电视机上用的,电视型号?

楼主:
型号忘了,旧主板上拆的,高压包是电子管的,6,7个电子管PCL管,

网友:
哪本杂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