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更换大八脚管的管基

楼主(2021-02-25):
如题,想给大八角管更换管基,但是管子粘的挺牢固的,如何在不损坏玻璃的情况下使管基和管身脱离,原管用的是那种黄褐色粘接物,这个有没有软化的方法,请老手给支个招

楼主:
实验结果:
1.曙光的管子,用的不知道什么粘合剂,呈褐色,颜色较深,很坚硬,锐器刮不动,不溶解于酒精,这种无解
2.苏联管子,用的土黄色粘合剂,很酥软,用锐器很容易刮下粉末,用酒精泡会溶解,粘合剂变软
3.南京的管子,有些用的是和苏联管一样的土黄色粘合剂,可以溶解,某些用的和曙光的一样,褐色,无法溶解
4.欧美管子,手头就一对3Q5,舍不得搞

猜测土黄色的粘合剂是虫胶+石膏粉,褐色的肯定不是虫胶,这东西我用苯酚和香蕉水也试了,都不能溶解,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本次实验成本:两只苏联二手6H8C ,都是引脚没有完全脱离,扯断了,有点心疼,忘了拍照了。
经本人实验,拆8脚管需要高超的技艺和耐心,对自己手艺没自信的请谨慎对待

拆引脚的建议:如果是非破坏性拆卸(保留管基),不建议,引脚焊点脱锡很难,有时候顶端看着都脱开了,可以活动,但实际上内部有时候有粘连,无法处理,我的两个管子就这么坏的,如果是破坏性拆卸(不保留管基),可以直接把管脚剪掉2/3,然后引线接长换新管座即可,我是坏了两个管后才用这个方法,成功替换一个断了管键的管基,如果是管子松动需要彻底修复的,建议破坏性拆解,某宝新管基2.5一个

网友A:
如果是因为松动用现在购物网上的焊接剂(实际就是一种强力胶水)粘一下就可以了,通过上机或者发现有接脚引线焊接不好的重新焊接一下端头就可以了。
如果你非要换管蒂,就用电烙铁把管脚的端头焊锡烫掉,拔出脱离,这时可以看到各个极是那根引出线,然后准备一些细单股铜丝,加长(焊接)电子管引线,穿入对应新的管蒂孔,露出焊点,都穿完后断掉接线,在熔焊各脚焊点成1/5~1/3球形,最后按上面说的胶合。

网友B:
这个叫做虫胶,一般放在酒精里面会软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做虫胶,一般放在酒精里面会软化

好,我晚上回去试试,就是电子管出厂自带的粘合剂,手头有些老南京铁皮管箍的6H8C,管子不错,就是锈的不能看了,打算淘宝买点管基翻新一下,这种铁箍的相对好拆,胶木座的还没试过,查了原装粘合剂,好像是虫胶还加了石膏,不知道酒精泡不泡的开

网友C:
拆掉不难,再想装回去,就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不难,再想装回去,就不容易了。

对于我来说拆掉难,装回去容易啊,我把管脚脱焊后试了,很难拆,铁箍的还好,拆了铁片搞搞就行,胶木的基本拆不下来

网友D:
既然粘结牢固、我看还是不换为好。处理一下锈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粘结牢固、我看还是不换为好。处理一下锈迹就行了。

强迫症,再说不喜欢铁管座,全部换红胶木 ,还有几个老家伙断了管键的,还有几个歪脖子的,都想给他们收拾利索了

网友:
我以前是买了圈自粘铜带,在外面粘一圈铜带装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因为松动用现在购物网上的焊接剂(实际就是一种强力胶水)粘一下就可以了,通过上机或者发现有接脚引 ...

嗯,回去先试试酒精溶解虫胶的效果,我还没想到要把引线接长,不接估计是怕不好穿,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35老师快点试验等结果,我也有一个不值钱的6A7p,灯丝亮上机不行,也想拆开看看。等试验结果,谢谢。

看上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回复,真整不开呀,把手都抠坏了,菅也弄碎了,看看谁有高招吧。

第一图是褐色的粘合剂,泡不开
第二图是土黄色粘合剂,可以泡软,很容易脱离,可以看到拽断的管脚
第三图是土黄色粘合剂泡酒精后酒精变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