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天逸AD89怎么样

楼主(2021-02-25):
最近亲戚搬家,我去帮忙,得到一个天逸功放,就是不知效果怎么样,请知道的老师点评一下,谢谢

网友:
没听过,不能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得到了,为什么不接上箱子听得出结论?总比上来问直接吧

我是传说中的木耳朵,另外放了十多年了不敢轻易试,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是否值得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传说中的木耳朵,另外放了十多年了不敢轻易试,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是否值得打理

当时的中低档发烧功放,当时2000元以内价格,有许多型号,不知道你的是哪一款?刚刚看到标题天逸AD89,甲类功放,当时还是中档,指标也不错,可以打理一下,堪用。

网友C:
天逸AD89是1999年上市的,是天逸AD66的升级产品,甲类功放,当年售价2600元。毕竟是20年前的产品,电位器旋转噪声,交流声可能在所难免,先低压通电防止电解电容放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的中低档发烧功放,当时2000元以内价格,有许多型号,不知道你的是哪一款?刚刚看到标题天逸AD89,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音源,电源,音箱和喇叭同样重要,这些都讲究了你功放就是用2030也会比别人的20 ...

看来同样的箱子应该功放不同效果也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逸AD89是1999年上市的,是天逸AD66的升级产品,甲类功放,当年售价2600元。毕竟是20年前的产品,电位器旋 ...

感谢白版指教,这个东西后边有一个开关,一边甲乙另一边甲,低压是不是110V或者只要低于220就可?

网友:
在国产机器中天逸功放尤其HIFI功放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逸AD89是1999年上市的,是天逸AD66的升级产品,甲类功放,当年售价2600元。毕竟是20年前的产品,电位器旋 ...

先低压通电防止电解电容放炮。这个是关键

楼主:
今天斗胆把机器通电,后面开关拨到甲类,没有接音源和音箱,大约不到十分钟两边散热片就烫手了,请问这样是不是就代表功放没问题?我现在手头只有一只音箱,可以一次接一个声道实验吗?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2021-09-08):
这个现在值多少钱?

网友:
AD-89是成都亚迪实业公司研制生产的高性价比Hi-Fi合并式功率放大器,整机采用全平衡放大电路,可有效降低谐波失真。电源部分大功率环形变压器采用进口优质无接点连续钢带制造,额定功率为350W,最大功率超过500W,保证了整机的音质。在Hi-Fi类功放中,AD-89也是较早引入微电脑及红外遥控控制方式的,它采用大型高清晰荧光显示屏(VFD)显示工作状态及音量大小,具有使用方便、音质优美、外型时尚等特点。
百度来的。
一般家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