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

楼主(2021-02-25):
中周有人喜欢圆形,大多数喜欢方形,在这里介绍用口香糖的盒做罩。见图:

安装接线片

最后上线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这个屏蔽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巧手,论坛人才!

网友:
真漂亮,值得借鉴。

网友A:
请问楼主是铁质的吗?

网友B:
9伏电池可也了,比较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铁质的吗?

是铁质的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9伏电池可也了,比较方正。

9伏电池小了,不适合。

网友C:
糖盒做出来很漂亮!接线脚不好,焊着焊着就倒了,换成胶木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糖盒做出来很漂亮!接线脚不好,焊着焊着就倒了,换成胶木板吧

不会。前题是烙铁好、焊工要快。

网友D:
铁的对磁场,和交联深度,是否有影响。

网友:
细砂纸或除漆喷剂可以使表面呈吕的亮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的对磁场,和交联深度,是否有影响。

目前用铁做罩没发现,铝  铜用的多,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中周调幅,还是调频,有数据吗,学习,学习,谢谢。

中周调幅,调频都可以用此骨架。数据还没找到图。先把中周芯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周调幅,调频都可以用此骨架。数据还没找到图。先把中周芯做好。

你试试吧,单调谐的可以,双调谐的可能要影响交联,交联的深浅是影响频带的。做外壳材料很多,比方易拉罐,覆铜板,过滤纸浆用的铜网都可以。铜的可焊接,铝的用胶粘

网友:
高手。。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废物利用,好创意,做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问骨架内外径是多大的,我也想做一对可是我是一个大老白就得等现成的数据,坛友们别见笑,真心来学习的。 ...

内外径5x8。长度根据自己的罩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