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T7 推6P14单端完工了

楼主(2021-02-25):
两三天焊完了,没有仔细设计布线,里面比较乱,不过没自激。声音不多描述了,6P14早就名声在外。背景只有电位器感应到的噪声,典型的中间位置噪声大(不是很大),两边没有。用了一端接地的屏蔽线也消除不了。因为反馈网络比较复杂,没采用于版的图纸,不过再次感谢于版。
两声道都接入电源时各点电位:
A : 276V
B : 255V
C : 220V
6P14屏极:255V,恰好落在推荐工作点上。
请教各位:反馈电阻取多大为宜?

网友:
你不是会仿真么?调节负反馈电阻,使当输入0.5V,输出最大不失真功率。

网友:
恭喜楼主,新胆机制作成功!

楼主:
把原来的等响度电位器模块换成了alps,感应噪声一下子没有了,音色也变了。手上还有一个等响度,再也不用了

楼主:
听迪斯考演唱马勒的艺术歌曲,美极了!

网友:
音色也变了。手上还有一个等响度,再也不用了

网友:
应该出好声。

网友A:
楼主的输出牛是多大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输出牛是多大铁芯?

漳州鹭歌的便宜牛,57片 叠厚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漳州鹭歌的便宜牛,57片 叠厚25

铁芯不小吗?

楼主:
做这台机就是玩,平时听电视伴音,口水歌什么的。卖家给的参数来看,比不上大铁芯的,不过够用了!用好牛,我的音箱不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这台机就是玩,平时听电视伴音,口水歌什么的。卖家给的参数来看,比不上大铁芯的,不过够用了!用好 ...

小铁芯的 机器高音好!你的音箱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铁芯的 机器高音好!你的音箱啥样?

先锋的s-j700d,三分频落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锋的s-j700d,三分频落地的。

几寸的喇叭?

楼主:
低音好像是八寸半